[STM32F1] 看着非常复杂没怎用过的

楼主(2022-09-02):
ar, ID, ST, state, TE, ui
C语言中能用查表方式访问数据么?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char ms); // 延时毫秒@12M,ms最大值255

uint state[16] = {0xfffe, 0xfffd, 0xfffb, 0xfff7, //状态表
                  0xffef, 0xffdf, 0xffbf, 0xff7f,
                  0x7fff, 0xbfff, 0xdfff, 0xefff,
                  0xf7ff, 0xfbff, 0xfdff, 0xfeff};

void main()
{
    uchar i;   // 循环控制变量,兼有变址作用

    while(1)
    {
        for(i = 0; i < 16; i++)
        {
            P2 = state[i] / 256;   // 查表将高字节送入P2口
            P0 = state[i] % 256;   // 查表将低字节送入P0口
            delay_ms(100);         // 延时100ms
        }
    }
}
void delay_ms(uchar ms)
{
    uchar i;
    while(ms--)
        for(i = 0; i < 124; i++);
}

网友A:
你没有说清楚你要做什么

网友B:
取高低字节有更简单的方法,你这 / 和 %操作是 最笨的

网友C:
亲 貌似不复杂

网友D:
左移右移不是更好用吗

网友E:
你这用除法看着就不专业,用左移右移指令

网友F:
C中的数组就相当于汇编查表

网友B:
不过注意声明数组的时候用code关键字声明(真对KEIL C51)

网友G:
不然会将表格copy到SRAM中的

网友F:
那上面那段程序就没有code关键字,什么后果呢??

网友C:
运行结果都正确,后果是表格copy到SRAM中执行。

网友H:
以前还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I:
应该问C语言中的数组是不是就是表?

网友J:
当然可以查表了

网友B:
不复杂 可以的

网友K:
一般ram内存是很小的,不太建议直接用表存储大量数据

网友L:
不建议使用太大的数组   这样会只能占用单片机有限的RAM

网友F:
使用小型数组时  可以提高运算速度

网友K:
顺序表是在计算机内存中以数组的形式保存的线性表。。

网友M:
顺序表与数组都是数据结构

网友N:
数组是将元素在内存中连续存放

网友O:
可以以数组的形式保存的线性表。

网友M:
看着复杂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