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每一段都很暗,只有一点影子

楼主(2022-09-02):
CD, LCD, LC
当我用程序初始化LCD时(1/8占空比,1/4偏置),LCD可以全部显示出来,但是每一段都很暗,只有一点影子。

网友A:
没尝试修改下?

楼主:
把  DISPCON  =0X7f;  改为  DISPCON  =0X6f;(1/4占空比,1/3偏置)  时,LCD显示亮度正常了,但有几段显示不出来,我的LCD是1/5占空比,1/4偏置的

楼主:
另外我只在XTAL上接了32768HZ的晶振。

楼主:
void LcdInit(void)
{
        DISPCON  =0X7f;                 //0111 1111     LCD控制寄存器
        DISPCON1 =0X1c;
         DISPCLK0 =0x6e;
        DISPCLK1 =0x01;
         P0SS = 0x07;            //P0模式选择寄存器          0=IO 1=segment
         P1SS = 0xf0;
        P2SS = 0xff;
         P3SS = 0x1F;
}

网友B:
建议查查你系统时钟配置、硬件线路尤其电源部分。

楼主:
我把COM6-COM8悬空处理,还有seg1-seg4做为仿真接口,seg接口是从seg5开始的。

楼主:
我发现问题了,我用的玻璃是1/3偏置、1/5占空比的,因为那LCD是之前成套买回来的,是邦定的那种,也没有资料,不清楚是什么偏置的,现在出问题了,如果用1/4占空比的话com口不够用,如果用1/8占空比的话偏置又不对导致显示变暗,有没有办法用1/4偏置的片子驱动1/3偏置的LCD屏呢?

网友C:
嗯,重新找适合规格的LCD玻璃。

网友D:
谢谢楼主 虽然没有出现过类似问题 不过以后出现了就有解决方法了

楼主:
LCD玻璃是换不了的了,库存还有很多,有没有合适的中颖单片机可以推荐一下,我这边的LCD是5x19,1/3偏置的

楼主:
另外加几个按键,I/O口也不是很多,还有要低功耗,就这么多了。

网友C:
请问一下,你用这块芯片时,外围用了偏置电阻了吗,我听说它是采用内部偏置,只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具体的资料又没有找到.

网友A:
是不是背光或者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E:
码没有什么问题的 再检查一下使用手册把

网友F:
解决就好 驱动的问题也是很麻烦的 屏幕实在是不好搞

网友G:
数据更新频率貌似不对?

网友H:
看来是程序扫描频率有问题

网友I(2022-10-03):
需要调整一下对比亮度吧

网友J:
背光或者对比度的问题

网友K:
偏置电阻的作用是什么啊

网友L:
实时监测一下 电压是不是被拉低了 还有就是电流能达到多大

网友M:
LCD玻璃应该如何选取呢,有什么说法没有,咱们买lcd屏的时候没有看过这方面的介绍啊

网友N:
LCD 的构造是在两片平行的玻璃基板当中放置液晶盒,下基板玻璃上设置TFT(薄膜晶体管),上基板玻璃上设置彩色滤光片,通过TFT上的信号与电压改变来控制液晶分子的转动方向,从而达到控制每个像素点偏振光出射与否而达到显示目的。

网友O:
驱动能力不够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P:
检查时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