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qfp封装是标准的么

楼主(2022-09-03):
(无正文)

网友A:
得看引脚间距,AC781间距是0.4的,常见的是0.5的

网友B(2022-10-03):
那估计就是脚距不一样了

网友C:
lqfp封装是标准的

网友D:
LQFP也就是薄型QFP(Low-profile Quad Flat Package)是日本电子机械工业会对QFP外形规格所作的重新制定 ,根据封装本体厚度分为QFP(2.0-3.6mm厚)、LQFP(1.4mm厚)、TQFP(1.0mm厚)三种。

网友E:
LQFP和TQFP,如果引脚数相同,并且本体大小相同或引脚间距相同时,他们的PCB封装可以通用

网友F:
QFP(quad flat package) 四侧引脚扁平封装。表面贴装型封装之一,引脚从四个侧面引出呈海鸥翼(L)型。基材有 陶 瓷、金属和塑料三种

网友G:
这个只是说明他们的尺寸  但是封装的形式都是一样的

网友H:
是标准的啊,但是引脚间距有不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LQFP也就是薄型QFP(Low-profile Quad Flat Package)是日本电子机械工业会对QFP外形规格所作的重新制定 ,根 ...

很好讲的很透彻,其实封装还是根据实际需要进行选择

网友J:
引用 网友F:
QFP(quad flat package) 四侧引脚扁平封装。表面贴装型封装之一,引脚从四个侧面引出呈海鸥翼(L)型。基材有 ...

跟脚间距没关系么?那谈什么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