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三菱FX3UPLC支持哪些无线通信模块?

楼主(2022-09-03):
PLC与对接设备要实现无线通信,如何选用匹配的无线通信模块,取决于PLC及设备的通讯接口、通讯协议、通讯距离等。因此可分为两类进行概述:
一、串口通讯:
FX3UPLC自带串口(RS-232、RS-485、RS-422接口)。串口通讯协议通常包括:三菱专用协议、N:N协议、标准Modbus-RTU协议等。
所以选用的无线通信模块必须自识别RS232/RS485接口,适应上述通讯协议。日系PLC无线通信模块DTD435M,具备相关参数条件,可直接连接使用。
三菱专用协议/N:N协议/标准Modbus-RTU协议下
1、PLC作为主站时:
(1)从站为继电器、电磁阀、阀门等开关量信号传输设备时,只需将主站的串口与达泰日系PLC无线通信模块-DTD435M连接,从站设备与无线Modbus开关量测控终端-DTD433H连接,即可完成无线通讯。
(2)从站为传感器、仪表、变频器等模拟量信号传输设备时,只需将主站的串口与DTD435M连接,从站设备与达泰无线Modbus模拟量测控终端-DTD433F连接,即可完成无线通讯。
2、PLC作为从站,主站为上位机/触摸屏时:
主站和从站的串口分别与DTD435M连接后,即可完成无线通讯。
3、主站和从站均是PLC
主站和从站的串口分别与DTD435M连接后,即可完成无线通讯。
二、I/O接口连接实现无线通讯
FX3UPLC也自带I/O接口
1、PLC作为接收端时:
(1)发射端为继电器、电磁阀等开关量信号传输设备时,只需将发射端/接收端的I/O接口与无线开关量信号传输器DTD110H连接,即可完成点对点开关量的无线传输。
(2)发射端为传感器、仪表、变频器等模拟量信号传输设备时,只需将发射端/接收端的I/O接口与无线模拟量信号传输器DTD110F连接,即可完成点对点模拟量的无线传输。
反之,PLC作为发射端,上述设备作为接收端,依据相同的操作步骤,同样可完成点对点的开关量/模拟量信号的无线传输。
2、发射端是PLC,接收端也是PLC
发射端和接收端的I/O接口分别与DTD110H连接后,即可完成点对点的开关量信号无线传输。
发射端和接收端的I/O接口分别与DTD110F连接后,即可完成点对点的模拟量信号无线传输。
综上所述,FX3U PLC可选用的无线通信模块包括日系PLC无线通讯模块,无线开关量信号传输器,无线模拟量信号传输器。但是由于工业场景下,实际需求的不断变化,也会对无线通信模块有更升级的要求,有时需双向传输数据,要扩充信号通道数,增加传输距离,增强抗干扰能力,这些都可依据实际环境作定制处理。

受教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期待更多三菱FX系列PLC的串口通讯案例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