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l071 程序下载不了

楼主(2022-09-03):
用的是Jlink, 有没有碰到过类似问题的老司机,求告知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A:
隔得远,给出的信息有限,只能瞎猜。驱动的问题,或是你的板子SWD连线找不到?

网友B:
你现有的工具平台能不能调试其它型号?  排除你的驱动和工具的问题

网友C:
目标版是否自供电?焊接个最小系统,排查吧。

网友D:
连接SWD是否正确?

楼主:
这几样都排除了,换个MCU再试试,别是人品不好,焊上去的MCU是坏的

网友E:
谢谢啦,问题已经解决了,flash锁住了,擦出flash就可以了

网友F:
STlink+STM32 ST-LINK Utility很好用

网友G:
STlink+STM32 ST-LINK Utility很好用 同意。

网友H:
同意,非常同意。

网友I:
连接SWD是否正确

网友J:
SWD连的对不对,怎么解决的?

网友C:
程序上的Bug, 已修复

网友H:
我怎么看不到图呀

网友F:
什么问题呀 我看不到

网友K:
能重新上图吗 看不到图片了

网友L:
这个下载不了程序问题,老生常谈,折腾几下,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M:
拍个视频吧,看看实际啥情况

网友N:
这样,你把你的报错问题提供一下

网友O:
其实下不进去一般都是连接不对,选型不对,芯片没用外部供电等等

网友P:
看看你咋接的呗,讲一

网友Q:
你使用jlink的版本是多少,一般建议用V9以及以上

网友R:
当然有啦,开发这么多年MCU了,肯定会遇到连接失败的问题的

网友S:
你先说说你的程序下载不了提示什么了

网友T:
是不是你的程序编译的不对啊,导

网友U:
jlink,只要你型号选对了,供电供的对,RST引脚也接了,正常来说是可以下载进去

网友V:
你用的STM32L071是开发板还是自己设计的?自己设计的建议也要查查电路

网友W:
一般就是几种,你得详细说说你的问题,才能帮你对症下药

网友X(2023-02-22):
开始下载之前需要先复位,一般是先按下板子上的复位按键

网友Y(2024-05-16):
它是由两个尺寸相同、匝数相同的线圈对称地绕制在同一个铁氧体环形磁芯

网友Z:
这种电路结构的特点是:由四只相同的开关管接成电桥结构驱动脉冲变压器原边。

网友AA:
模块电源灌封操作之所以重要,主要是由于其涉及到模块电源的防护及热设计

网友AB:
根据电荷守恒:Qinitial=Qf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