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10库lpuart和uart同时使用问题

楼主:
HC32L110_DDL_Rev1.1.5及以前的版本都存在的问题
LPUART 和UART同时使用时
枚举类型
    Data = 0u, ///<多主机模式时,数据帧TB8标记
    Addr  = 1u, ///<多主机模式时,地址帧TB8标记

   Even = 0u, ///<偶校验
   Odd  = 1u, ///<奇校验

重复定义
如图

处理方法

希望官方能把库修改一下

网友A(2022-09-04):
居然没看懂

网友B:
这是写库的人开小差了啊

网友C:
同时开启UART和LPUART会导致多处重复定义?

网友C:
目前这种情况只能先自己修改重复定义的地方了,等待官方修改那时间就久了。

网友D:
只能先自己修改重复定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