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电机库 怎么仿真

楼主(2022-09-03):
把电机连接上,我想仿真怎么操作

楼主:
如果操作不好是不是会把硬件烧掉.  我看见main.C 文件,中有    #ifdef DEBUG         ,我在这个文件中#define
DEBUG              , 这种情况下仿真,是不是就不会烧掉硬件?

int main(void)
{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网友A:
直接实际跑一下看看

网友B:
仿真不会,用过。

网友C:
电机的还真没用过

楼主:
现在能申请电机套件吗

网友D:
淘宝可以买到的

网友E:
点仿真没效果吗

网友F(2023-02-22):
添加一个PMC_port。子系统物理模型连接端口块。命名为1添加一个PMC_port。子系统物理模型连接端口块。命名为4,添加一个电机电阻。

网友G(2024-07-01):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H: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I: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H: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J: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K: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

网友L:
代码量小的时候用来做条件判断

网友M: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N:
这是个再正常不过的coding习惯

网友O(2024-08-31):
对于电机仿真,Simulink的Simscape和Simscape Electrical工具箱非常重要。

网友P:
直接仿真不可以嘛?

网友J:
使用MATLAB/Simulink仿真电机库

网友I:
使用PSpice或LTspice进行电机仿真
PSpice和LTspice是两种常用的电路仿真工具,能够对电机驱动电路进行仿真。虽然它们不直接提供电机模型,但可以通过电路建模来模拟电机行为。
具体步骤:
在电路中使用简单的RLC电路模型来模拟电机的负载特性。
根据电机驱动器的实际电路,设计驱动电路(如H桥电路)。
添加PWM调制信号,来控制驱动电路中的开关元件。
仿真驱动电路的输出电压、电流等参数,并用电机的等效电路来模拟电机响应。

网友G:
如果你的项目中已经设计了硬件电机控制系统,硬件在环(HIL)仿真可以用于验证控制算法和系统性能。这种方法通过将真实的电机控制系统连接到仿真平台(如dSPACE或NI PXI)上进行仿真,能够在不实际运行电机的情况下测试系统。

网友M:
在仿真平台上创建电机模型,包含电机的动态特性、传输函数等

网友K:
一些电机厂商会提供专用的电机仿真工具,这些工具包含了预先设置好的电机模型,能用于快速进行电机和控制器的仿真。比如,TI提供了Motor Control SDK,可以配合其C2000控制器进行仿真与控制。
这些工具通常和实际硬件设计紧密集成,特别适合电机驱动系统的快速开发与验证。

网友H:
Plexim: 专为电力电子系统设计的仿真工具,可以高效地仿真电机和其控制系统。

网友Q:
ANSYS Maxwell: 用于电磁场仿真的软件,适合仿真电机的电磁特性,特别是在电机设计阶段使用广泛。

网友N:
手工建模与仿真
对于简单的电机系统,你可以使用数学模型手工建模。大部分电机可以通过微分方程进行建模,并在软件中进行仿真。
例如,对于一个简单的直流电机,可以通过以下微分方程进行建模:
电气部分:V = L(di/dt) + Ri + Keω
机械部分:T = J(dω/dt) + Bω + Tl
然后使用软件(如MATLAB、Python、C语言等)解决这些方程,得到电机的动态响应。

网友L:
定义电机参数:根据项目需要选择电机类型,并确定其参数,如电阻、电感、转动惯量、摩擦系数等。

网友R:
你可以根据项目的复杂程度选择最适合的仿真工具来进行电机仿真和优化。如果你使用的是STM32系列的微控制器,可以考虑使用ST的专用工具,如STM32CubeMX与MATLAB联合仿真,优化控制算法。

网友J(2025-02-06):
STM32F1 的仿真不支持直接驱动电机,建议使用虚拟电机模型进行调试。

网友G:
如果用的是 Keil,电机部分可以通过波形输出或监测寄存器值来进行验证。

网友M:
实际仿真很难做到电机直接运行,你可以搭配 MATLAB/Simulink 做联动仿真。

网友I:
可以通过 PWM 信号波形输出来分析控制效果,确认占空比的变化是否正常。

网友K:
真实电机控制最好上硬件测试平台,仿真只是辅助。

网友H:
如果是FOC算法,可以用数字信号代替电流反馈做算法验证。

网友N:
你试过用 Proteus 或类似仿真软件模拟控制电路吗?

网友Q:
有些开发板支持搭载电机驱动模块,这样方便做实物测试。

网友L:
建议从 ST 官方库的电机控制例程开始,逐步搭建测试环境。

网友R:
不同电机种类仿真方式不同,步进电机和 BLDC 的测试逻辑有很大区别。

网友S:
实际仿真中很难直接运行电机。你可以用它和matlab/simulink一起做联动仿真。

网友T:
,每个策略由spring管理并在构建后注册,

网友U:
,通过颠倒判断条件,代码在逻辑表达方面会更清晰,

网友V:
,用于在代码量较小时进行条件判断,

网友W:
仿真有区别吗?

网友X:
,不要遵循基于不同参数类型的不同代码逻辑,

网友Y:
有些开发板支持电机驱动模块,以便于物理测试。

网友Z:
不同的电机类型有不同的仿真方法,步进电机和bldc的测试逻辑也大不相同。

网友AA:
一些开发板支持电机驱动模块进行物理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