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2022-09-03):
STM32F091芯片USART3~USART8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楼主:
static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Enable GPIO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RCC_AHBPeriph_GPIOB|RCC_AHBPeriph_GPIOC|RCC_AHBPeriph_GPIOD|RCC_AHBPeriph_GPIOF, ENABLE);

  /* Enable 8xUSARTs Clock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RCC_APB1Periph_USART3|RCC_APB1Periph_USART4|RCC_APB1Periph_USART5,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6|RCC_APB2Periph_USART7|RCC_APB2Periph_USART8|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
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1 IRQ Channel configuratio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2 IRQ Channel configuratio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USART3_8 IRQ Channel configuration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3_8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iority = 0x0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 USART3 Pins configuration  ***********************************************/
  /* Connect pin to Periph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0, GPIO_AF_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11, GPIO_AF_4);

  /* Configure pins as AF pushpull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NOPULL;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_Init(USART3, &USART_InitStructure);

              /* Enable 8xUSARTs Receive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3,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8xUSARTs */
              USART_Cmd(USART3, ENABLE);

void USART3_8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3, USART_IT_RXNE) != RESET)
  {
          dumm = USART_ReceiveData(USART3);
         // if(Usart_RxSetp(UsartIndex,dumm) == 0)return;
          Usart_RxSetp(UsartIndex,dumm);
  }
}
请帮忙看看USART3无法进入接收中断,能正常发送。当有数据时即进入死循环函数: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能用图形化配置吗

楼主:
USART1和USART2能正常接收,USART3~USART8都不行,收到数据就进入死循环。

网友B:
打断点 看看死在哪个语句上了呀

网友C:
中断函数里边卡死的?

网友D:
解决了吗,啥情况导致的?

网友E:
那是怎么回事?

网友F:
断点调试下

网友G:
收到数据就死循环?你的死循环放在哪儿了?

网友H:
你用cubemx生成一下工程呗,就知道哪块不一样了

网友I:
正常来说串口3是可以的啊,串口4-8我倒是没用过

网友J:
你是不是配置没弄对啊,不然不会进入到硬件中断里的

网友K:
建议楼主可以单独的初始化一个串口,这么批量初始化串口也有可能不好用

网友L:
有时候也不需要配置AF吧

网友M:
你配置的时候开启复用时钟就好了吧,大概是这么回事儿

网友N:
感觉还是你初始化的问题,我看你好像没有AFIO的使能

网友O:
建议楼主可以这样,在网上找关于串口3的初始化代码,会有很多,参考一下,其实4-8也是一样的

网友P(2023-02-22):
中断那个地方设置有问题. 另外中断函数那个PB8取反是有用的,不用怀疑, 在USART1接收中断中试过的.

网友Q(2024-05-16):
高频变压器磁芯利用率高(与单端电路相比)、电源电压利用率高(与后面要叙述的半桥电路相比)、输出功率大、两管基极均为低电平,驱动电路简单。

网友R: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S: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T:
共模电感对交流电流起着阻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