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引脚悬空

楼主(2022-09-03):
硬件电路因为是采样电路与主电路分开的,所以现在调试的时候A4~A7引脚是悬空的,请问引脚悬空是否会产生1.4~1.5V的电压?

楼主:
/*****P6.4~P6.7 (A4~A7) 4-20mA电流采集输入*****/
  P6SEL   =   0XF0;
   P6DIR   =   0X00;
   P6OUT  =   0x00;

  REFCTL0 = REFON + REFTCOFF + REFMSTR + REFVSEL_1;
  ADC12CTL0 = ADC12SHT0_2 + ADC12MSC + ADC12ON;
  ADC12CTL1 = ADC12CSTARTADD_4+ ADC12SHP + ADC12CONSEQ_3;
  ADC12CTL2 = ADC12RES_2;

楼主:
这个是很正常的,你该电压是虚高的,不用理会的

网友A:
实际接入外部信号用的时候,该影响自然就被抵消掉了的

网友B:
这个现象存在的,一般是从其他特定管脚溜过来的。

网友C:
单片机引脚悬空的话,主要看你程序中怎么配置引脚了,有外部信号输入的话,有外部决定

网友D:
特别是这种想UARt的输入管脚RX的,还有其他一开始默认为输入的管脚的。

网友E:
这个就是痛过IO口的盗电现象

网友F:
的确,这个现象在设计的时候就需要关注的。

网友C:
应该是会有1.4~1.5V的电压的

网友G:
悬空不设置的话 这个电压是很正常的

网友H:
悬空的话是正常的

网友I:
会产生的 如果接出来就不会了

网友I:
如果作为活动接口,一般用插座

网友J:
当拔出测量电极就链接到GND,插入后,就与探测器连接,与GND断开

网友K:
有可能,看你IO怎么配置的

网友L:
跟你悬空没啥关系,就是看你IO的配置之类的

网友M:
如果你设置成悬空AIN输入,就有可能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