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放在Flash还是EEPROM 还是哪儿

楼主(2022-09-03):
79F0819的 unsigned char code EEPROM0[512] _at_ 0x0000;  是放在Flash还是EEPROM 还是哪儿?

网友A:
由code决定了

网友B:
应该是放在flash区域的

网友C:
或者你看看地址0x0000在哪个位置呢?

网友C:
放这里肯定会报错的,复位,中断向量地址重叠了

网友D:
这个是自定义变量,flash会自动分配地址的啊。

网友E:
会自动分配吧

网友F(2022-10-07):
放这会报错吧

网友G:
应该要放在flash吧

网友H:
看代码决定的吧

网友I(2022-12-01):
eeprom不能使用总线访问的。

网友J:
这个肯定是内部的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