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写过程中出现错误

楼主(2022-09-03):
PIC12F629,烧写器是PICkit3。按照kit3的说明,搭建了最小单片机系统,对单片机进行程序烧写,烧写过程中出现如下错误: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3fff)

网友A:
内部振荡器的校准字被擦出了

网友B:
所用内嵌汇编程序的方法再写进去

楼主:
本人不才,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烧写的程序是C的,编译器是PICC。

网友C:
既然有内部振荡器,那么去掉外围的晶振试试?

楼主:
换了一个新的629,去掉4M的外接晶振,按同样的方法烧写程序,烧写成功。

楼主:
上电测试,发现没有工作

网友D:
没有外接晶振

楼主:
把晶振在添上,测试发现单片机工作正常,输出与设想的一样。

楼主:
难道每次烧写程序都要去掉晶振

网友E:
再烧写完成后再接上?

楼主:
又尝试接着晶振烧写,结果,还真悲剧了,与第一次一样,又烧不进去

楼主:
嗯,和上面一样

网友F:
配置字错误

网友G:
PIC单片机的振荡模式有RC、LP、XT、HS四种,建议LZ看一下配置字及振荡方式方面的资料

楼主:
是的,应该在烧写前设置一下相应的振荡模式。

楼主:
在配置字的设置中,已经选为XT,程序中未加入配置字的代码,烧写时还是那个问题: The target。。。。3fff。

网友C:
现在的问题是程序烧写不了,一连接上kit3,选好目标板的供电电源后就提示这个错误

网友H:
初学者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I:
接口不可靠,电压不稳,下载线过长,干扰等导致的早期MCU的内部晶振校准值丢失。

网友J:
可以尝试吧

楼主:
不要求精度的话随便给校准字写个值进去

网友A:
下次就可以正常烧录了

楼主:
噢噢噢 那我强行写一个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