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这个用法可以不

楼主(2022-09-03):
定义:
unsigned int data len; //用到了len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也使用了了len,是否合理?

主程序{

}

网友A:
没有问题,这是C的问题,和KEIL没有关系

网友B: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这里只是声明有个参数unsigned int而后面的len此处没有意义,可以省略....

网友C:
这种用法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区别开,因为这两个“len”表达的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网友D:
但是如果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弄一样的 就不太好了。虽然运行也正确。

网友B:
没有问题的呀,你一编译肯定过得去的。

网友E:
那个是个形参,叫啥名字是给你看的,但是一直这样编下去会养成不好的习惯的。

网友F:
前面那个如果是全局变量就不好了

网友G:
全局变量和局部变量这两者相互之间完全可以重名

网友H:
局变量的生命期和主程序一样

网友I:
局部变量可以与全局变量同名。。

网友J:
局部变量会覆盖全局变量,在局部变量所在的块或者函数内,对变量的操作不影响全局变量的值。

网友D:
全局不可以相同。但是函数的形参可以。

网友J:
同一作用域,重复申明但不赋值,不会对变量有影响。。

网友K:
不是同一作用域。

网友L:
函数的形参根本就不会作为一个符号

网友M:
你在函数入口定义的只能在函数内有效,也就是局部变量。

网友N:
可以,一个是全局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作用范围不同。

网友E:
可以 问题是你要宏定义一下这个len

网友O:
可以 没有问题的 不过你要定义一下len

网友I:
当然可以呀

网友P:
可以呀 不过如何定义len也是学问呀

网友E:
你在哪里定义的len呀

网友C:
可以呀 不过作用域要处理好

楼主:
可是如何把二进制的回复成源代码呢

网友Q:
这俩不会有冲突的

网友R:
因为一个是全局变量,一个是局部变量,所以不会有冲突

网友S:
其实不建议你这么使用,容易让自己懵

网友T:
合理的,逻辑上来说是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U:
你好好学C语言哈,真的很有用的

网友V:
你这么用不会乱么,我是看着就乱哦

网友W:
逻辑来说是没问题,但是这么用很容易出现乱赋值,就让开发者头痛

网友X:
很多都这么写啊,因为子函数和全局变量不冲突的

网友Y:
正常来说,只要编译器通过的,就是合理的

网友Z:
问题不大,但是你这是51的写法?把data去掉才对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