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W25Q16 写保护后如保解除?

楼主(2022-09-03):
W25Q16 写保护后如保解除?

楼主:
大致如下:
write_enable()
{
    cs = 0;
     write_byte(0x06);
    cs = 1;

}
write_disbale()
{
    cs = 0;
     write_byte(0x04);
    cs = 1;

}

write_protect()
{
    cs = 0;
     write_byte(0x01);
     write_byte(0x1c);//保护全部   BP2 =1, BP1=1, BP0 =1
    cs = 1;
}

write_unprotect()
{
    cs = 0;
     write_byte(0x01);
     write_byte(0x00);//解除保护
    cs = 1;
}

大概的函数如上,现在是这样,不加写保护的话,数据是非常正常的,可读可写可擦
现在改成,如下所示后,包括擦除函数也是,前加了解除保护,后加了保护后,变成可读不可写不可擦
大概意思就是想在写数据或擦数据写先解除保护,操作完后再加上保护,  写保护与解除保护有问题词吗??

楼主:
write_data()
{
write_enable();
write_unprotect()
写数据,略
write_protect()
write_disbale()
}

网友A:
看看WP管脚的状态

网友B:
通常情况下WP都是被拉高的

网友C:
你这个程序时序有点问题吧

楼主:
换个新的。

网友D:
或者看看能否格式化。

网友E:
我把407也给弄的写保护了

网友F:
我也很关心这个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所有的都是一个道理啊

楼主:
搞定了,呵呵,犯了低级错误…多谢各位

网友H:
你把SRP[1:0]設成00, 當然WP就失去作用了.

网友I:
这个还会被写死吗?

网友J:
通常使用时芯片端口WP接地保护。

网友K:
是不是时序问题?

网友L:
正常来说是可以用外部电平操作来实现的

网友M:
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的,你可以试试查一下手册,看看

网友N:
换一个芯片吧,解除很麻烦的

网友O:
你看看手册,是不是有说明将那个引脚电平配置一下,就能解除写保护啊

网友P:
写保护,是不是还能读出数据啊?

网友Q:
这问题我觉得换个芯片能好很多

网友R:
话说,你咋操作的,能直接进入到写保护

网友S:
写保护好像就不能再发数据了吧,就要针对外部的IO给高低电平了

网友T:
去除写保护应该是有软件的

网友U:
话说,这种芯片不都有写保护,和解锁等操作么?有解锁的程序的

网友V(2023-02-22):
可以通过格式化来进行分区。鼠标右键移动磁盘,选择“格式化”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