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 由于不支持C库 无法printf,那是否可以用lettershell

楼主(2022-09-03):
我最近在思考:实际发开kf8 mcu过程中,如果在脱机仿真工作状态下,需要进行监控一些特性,是否可以用lettershell 代替串口上位机, 从而增加调试便利性。 目前有2个疑惑点:1,lettershell 会使用用户函数指针 来调用函数。kf8是否可以很好支持  2.  lettershell 字符输入和接收处理 是否用到了C库函数。 抛砖引玉 大家一起研究下

网友A(2022-10-13):
使用标准库了吗?

网友B:
c语言中printf的用法 Printf和Scan函数的使用方法

网友C:
调用C库的printf函数为什么不能输出

网友D:
要重写printf函数

楼主(2022-11-19):
KF8 不支持C库,看来可以学习并重写printf函数 才方便一点点。 但printf  会传递指针,这个又不太方便在KF8 IDE 的中断里,使用。其实,我们实际调试这个IC的时候,留一个串口来做一些数据监控,比较方便。可以设计成,串口调试助手发送过去 (包含是否需要持续间隔上传的指示) 可以一发cmd 一收reaponse , 可以一发cmd, 持续间隔50~XX ms 持续收包(比如监控电流等)

网友E:
修改C语言studio.h里面的库函数吧

网友F: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
这个不能移植这个代码。

网友G:
串口可以直接使用的。

网友H:
不一定要用printf,用格式化字符串函数,然后调用串口发送函数。

网友I:
可以的,和有没有printf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