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USB转多串口固定串口号

楼主(2022-09-03):
1、概述
使用USB转串口设备或多个USB转串口设备级联扩展多串口时,会经常遇到USB设备插拔顺序或插入的USB主机口位置不固定,系统重新开机等操作导致设备对应串口号无法固定,影响产品使用。
针对如上应用问题我司提供内置USB Serial Number(USB串行序列号)的USB转串口芯片,可固定设备对应串口号,配合沁恒提供的专用串口号批量管理工具“ComPortManager”可轻松实现多设备的串口管理,可对指定设备或所有设备进行串口号一键管理,结合芯片内置USB Serial Number的特性,一次修改,永久生效。除此之外,还支持驱动安装时分配固定的串口号。
常用USB转多串口芯片参数表:
型号
CH347T
CH344Q
CH9344L
CH348L
CH348Q
USB
480M高速
480M高速
480M高速
480M高速
480M高速
串口数量
最高波特率
7.5Mbps
6Mbps
12Mbps
6Mbps
6Mbps
IO电压
3.3V
3.3V
3.3V/2.5V/1.8V
3.3V/2.5V/1.8V
3.3V
RS485控制
封装
TSSOP20
LQFP48
LQFP48
LQFP100
LQFP48

型号
CH342F/K
CH9103M
CH344L
CH9104L
USB
全速
全速
全速
全速
串口数量
最高波特率
3Mbps
3Mbps
230400bps
6Mbps
IO电压
5V/3.3V/
2.5V/1.8V
5V/3.3V/
2.5V/1.8V
3.3V
3.3V
RS485控制
CH342F支持
封装
QFN24/ESSOP10
QFN40
LQFP48
LQFP48

2、方案特点
  • 支持Windows/Linux/Android/macOS等操作系统。
  • 芯片内置Unique ID,可实现操作系统上串口号固定。
  • 提供ComPortManager专用串口号批量管理工具,轻松一键管理。
  • 支持驱动程序安装分配指定的串口号。
  • 支持USB设备VID/PID/字符串等内容配置。

3、应用框图

4、应用场景

5、ComPortManager使用说明
ComPortManager是一款Windows系统上用于批量管理计算机串口设备COM口号的工具软件,该工具支持单独和批量修改系统下串口设备的端口号,支持USB转串口、PCI(e)转串口、BLE/以太网转串口等设备类型,支持主动扫描设备与沁恒串口设备的热插拔检测。串口更改支持2种方式:串口号依次递增或根据设备在系统下的物理位置进行分配。
串口号依次递增方式下对于每个多串口设备,更改成功后其第一个物理串口对应“起始串口号”,然后依次增加。如以下界面展示,目标设备为USB转4串口芯片CH344,指定起始串口号为COM10,则修改成功后与物理串口的匹配关系:UART0—>COM10、UART1—>COM11、UART2—>COM12、UART3—>COM13。

1 串口设备类型选择:USB转串口/PCI(e)转串口/BLE与以太网转串口/所有类型
2 枚举串口:主动搜索当前系统所有串口设备
3 串口卡排列顺序:按位置排列/按串口数量排列
4 串口设备信息栏
5 串口设备对应的COM口详细信息栏
6 需要更改的目标设备
7 指定串口号更改方式:依次递增/根据HUB位置的串口号设定更改
8 更改串口号:更改过程可能会与其他原有COM口冲突,需注意提示信息
9 软件信息输出窗口
10 设备详细信息栏

6、Windows系统驱动安装分配指定串口号
部分芯片型号支持驱动安装前预先指定目标COM口编号,此方式支持芯片型号:CH342/CH343/CH344/CH347/CH9101/CH9102/CH9103/CH9104等。
对于USB转串口设备使用VID和PID以及设备路径(Location ID)可锁定该设备。此方式在驱动安装前需要修改与驱动配合使用的安装注册表文件“CH344&CH343&CH342PortCfg.reg”,不同计算机上配置可能不同。
设备路径(Location ID)可以使用工具软件“ComPortManager”或者“USBVIEW”确定。如下截图所示:

6.1 串口号分配计算公式
公式:ComNo = (U - 1) * K * S + (D - 1) * S + BaseCom

参数
说明
ComNo
设备管理器目标COM口编号
U
上游HUB端口号
K
每个HUB的端口数量
S
USB转串口芯片对应的串口数量
D
下游HUB端口号
BaseCom
串口计算初始COM口编号

6.2 注册表设置
打开注册表文件“CH344&CH343&CH342PortCfg.reg”,如下所示:

CH344为例,图中序号参数含义具体如下:
字段
说明
PNCFG
USB转串口芯片的VID和PID
标识1
配置使能:1字节,bit7为1时使能
标识2
上游HUB端口位置掩码:2字节。
bit15bit0-14的全局使能,为1时使能。
bit0-14:每个比特位分别对应HUB Port1-15,为1时使能,如bit0为1时使能Port1,bit1为1时使能Port2。
仅当bit15和相应bit位均有效时,(U - 1) * K * S参与计算,否则该表项等于0
标识3
参数K:每个HUB的端口数量
标识4
下游HUB端口位置掩码:2字节。
bit15bit0-14的全局使能,为1时使能。
bit0-14:每个比特位分别对应HUB Port1-15,为1时使能,如bit0为1时使能Port1,bit1为1时使能Port2,仅当bit15和相应bit位均有效时,(D - 1) * S参与计算,否则该表项等于0
标识5
参数S:USB转串口芯片对应的串口数量
标识6
参数BaseCom:串口计算初始COM口编号

6.3 导入注册表,安装串口驱动
安装驱动前,需按照如上公式计算修改注册表文件,并导入注册表至系统。使用ComPortManager工具可查看公式中参数U/参数K/参数S/参数D,以及验证公式计算分配的串口号和实际分配的串口是否一致。

应用举例1:
计算机上连接HUB,HUB下任一USB口插入CH344,如下图:

如软件所示,上游HUB端口号U=2,下游HUB端口号D=1,代入计算分配串口号公式可得ComNo=17,与设备管理器生成端口号一致。
计算公式:ComNo = (2-1)*4*4 + (1-1)*4 + 1 = 17
若修改注册表里的参数串口起始号BaseCom为4,把CH344插入下游HUB第二个口D=2,代入计算分配串口号公式可得ComNo=24。
计算公式:ComNo = (2-1)*4*4 + (2-1)*4 + 4 = 24

应用举例2:
不经过HUB直接将CH344插入计算机上的第3个USB口,代入计算分配串口号公式去可得ComNo=12。
计算公式:ComNo = 0 + (3-1)*4 + 4 = 12

7、Linux系统驱动安装分配指定串口号
Linux系统下的串口名称分配和硬件的上电顺序有关,如果是开机启动或者接在同一HUB下面,则由系统枚举各USB设备的顺序相关。以下介绍通过udev工具实现为USB转串口设备固定串口名称的实现原理与方法,该方法也适用于其他USB设备驱动。
udev运行在用户态,脱离驱动层的关联,基于这种设计实现,用户可以通过编写规则来动态删除和修改/dev下的设备文件,任意命名设备。除了设备重命名外,还拥有修改设备访问权限的功能,可以实现在普通用户模式下操作/dev下系统设备,无需root模式下进行。
每当udevd收到uevent事件时就会去匹配规则,匹配成功后执行规则对应的操作。用户自定义规则放到/etc/udev/rules.d/目录下,以rules为扩展名。
通过udevadm命令(udevadm info -a -n /dev/ttyCH343USB0)或者sysfs(ls -la /sys/class/tty)可以查看USB串口芯片详细信息,如下以双串口芯片CH342举例:

规则匹配主要基于几个字段:
KERNELS:kernel对设备的命名,此处为设备路径(Location ID)
ATTR/ATTRS:设备的属性,如idProduct/idVendor
SUBSYSTEMS:设备类型
ACTION:设备触发的操作,如add/change/remove
根据设备信息可在/etc/udev/rules.d/创建自定义规则usb-ch342.rules,内容如下:

注:DRIVERS信息为设备加载的驱动名,CH342支持VCP厂商驱动和CDC驱动类型,默认建议使用VCP驱动,DRIVERS为“ch343”,CDC驱动下DRIVERS为“cdc_acm”。
如上规则使用了设备的VID,PID与USB接口号。(每个物理串口分别对应一个USB接口)然后通过命令:udevadm control --reload-rules && udevadm trigger让规则立即生效或重启后自动生效。
当CH342设备接入后即可在/dev下查看到SYMLINK中命名的ttyGPS与ttyBLE串口设备。若需要区分多个CH342设备,可结合KERNELS字段,即设备路径(Location ID)进行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