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简易信号发生器设计

楼主(2022-09-03):
做一个信号发生器,
用DAC产生三种波形,波形的赋值为0-1000mV;
可产生两路独立通道
也可通道A,B信号叠加输出。

有哪位做过类似的么?望指点一二

网友A(2022-11-10):
这个推荐使用DDS芯片吧。

网友B:
直接使用DAC,在单片机内部产生这个信号。

网友C:
这个具体的设计指标有吗?例如幅值 频率之类的

网友D:
使用新唐的芯片吗?这个可以使用arm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