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LCD中将浮点数调用sprintf函数以字符串形式保存

楼主(2022-09-03):
现象:运行速度很慢

temp_a=(float)aacz/8192;
                                if(temp_a<0)
                                {
                                        OLED_ShowStr(36,7,(u8 *)"-",1);                       //????
                                        temp_a=-temp_a;                //????
                                }else OLED_ShowStr(36,7,(u8 *)" ",1);                   //????
                                temp_a=temp_a*100;
                                OLED_Shownum(42,7,(short)temp_a/100,3,12);                                  //??????
                                OLED_Shownum(66,7,(short)temp_a%100/10,1,12);           //??????
                                OLED_Shownum(72,7,(short)temp_a%10,1,12);           //??????

用sprintf: //        sprintf ( tp, " aacz:%-.3f",(float)aacz/8192);
//  OLED_ShowStr(0,6,(u8 *)tp,1);

网友A:
怎么在lcd里显示不确定的浮点数

网友B:
sprintf函数的用法是什么?

网友C:
格式化字符串函数

网友D:
编程sprintf怎么用?

网友E:
使用sprintf函数时应该注意什么问题

网友F:
能打印负浮点数到字符串里面么

网友D:
怎么将浮点变量存入字符数组

网友G:
如何把浮点数转换成字符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