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64位电脑上能否安装MDK

楼主(2022-09-03):
安装MDK总是**不成功,求安装过并使用的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和64位没有关系,肯定行的

网友B:
管理员身份运行试试

网友C:
不是运行权限,就是杀毒软件

网友D:
关闭杀毒软件,然后运行MDK,可以尝试用管理员身份运行SDK。一般都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