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打不开MM32F3277芯片选择包怎么解决

楼主(2022-09-03):
AC, DM, IO, PA, TI
可以问问,使用MindMotion.MM32F3270_DFP.1.0.6.pack包安装后,打开工程没有3277芯片支持包怎么解决

NCKCJ5S%KS7AE7][9]17})K.png (64.63 KB )

网友A:
是不是下载的pack不对啊

网友B:
像是下载的pack版本不是最新的吧!

楼主:
PACK是最新的了,1.0.6反而没有选项,换到1.0.5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C:
还有这个事?跟版本有关?

网友D:
没有安装对,或者与KEIL的版本不兼容。

网友E:
pack版本不对吧

网友F:
pack包装错了?

网友G:
是不是pack包版本不对啊

楼主:
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安装1.0.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