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设计保护电路确保光耦不被静电损坏?

楼主(2022-09-03):
静电测试时会对摇头开关的手柄放电,怎么做才能保证光耦不损坏?谢谢!

不知现在出现了什么问题?光耦损坏了吗?

网友A:
什么静电测试?空气放电还是接触放电?手柄是金属外壳还是塑料外壳?

网友:
TVS管,不够再加上气体放电管

网友B:
ESD 4KV 不用保护。8KV 时,把它藏起来。

网友C:
静电打不坏光耦,你只需关心误触发怎么处理

网友D:
端口加ESD芯片

网友E:
静电打不坏光耦,不过LED端可以并一个合适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