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具体表示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2-09-03):
我看书上写的,STM32的IO口有什么复用推挽输出和开漏复用功能。
具体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A:
IO口复用?

楼主:
IO口复用我知道,就是不复用就做IO口,复用就是其他功能,比如AD,PWM,串口等。
可是感觉不是一回事。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B:
你把引脚改为复用功能,这个引脚也是要配置工作模式的。

网友C:
你用 PWM 推动LED 肯定是 推挽啊

楼主:
谢谢!那么复用功能什么时候用开漏呢?

网友D:
I2C好像是要用开漏,不过似乎推挽也可以

网友E:
开路,类似集电极开路输出;

网友F:
IO在绑定到外设后,它的的驱动模式需要用户单独设置

网友A:
相当于你把某IO口指定给了I2C,然后把它设置成OD模式

网友G:
STM32 GPIO那章有一个表格,说明了在使用哪种外设的时候需要配置为什么模式。

网友H:
端口配置成不同,有不同的驱动能力,你如果先知道两者具体的区别,可以百度一下,将的很详细的

网友D:
可以理解为GPIO口被用作第二功能时的配置情况(即并非作为通用IO口使用)。

网友I:
看手册的描述和说明。

网友J:
不同的模式而已

网友K:
不同的应用场合,可能需要不同的模式

网友A:
没学过电子技术,上来就搞比较费劲,既然不知道,那就先了解什么是推挽什么是开漏

网友L:
就是复用功能啊,是输出还是输入等等

网友M:
这个跟硬件配置有关系的。比如ADC就最好复用ADC输入,就这种

网友N:
就是IO的一种模式

网友O:
其实就是让IO的输出能力配置一下,比如推挽输出就高电流等等

网友P:
这就是一种IO配置模式呀,你一般都是根据实际情况来使用的

网友Q:
具体表示啥意思啊,就是表示IO的一种状态

网友R:
还有很多IO模式哦,比如输入,上拉输入,下拉输入等等

网友S:
其实就大概了解一下就行,等你做项目了,写几次代码就会了

网友T:
就是配置这个IO干啥活儿的,就可能复用成uart,也可能是其他

网友U:
具体点就是将IO设置一种模式,方便功能使用

网友V(2022-10-03):
因为是串口不在时普通的IO口所以复用, 因为没接上拉电阻所以推挽。 因为TX为发送数据端口所以输出。

网友W:
开漏输出:输出端相当于三极管的集电极. 要得到高电平状态需要上拉电阻才行. 适合于做电流型的驱动,其吸收电流的能力相对强(一般20ma以内).

网友X:
开漏输出利用外部电路的驱动能力,减少IC内部的驱动

网友Y:
一般来说,开漏是用来连接不同电平的器件,匹配电平用的,因为开漏引脚不连接外部的上拉电阻时,只能输出低电平,如果需要同时具备输出高电平的功能,则需要接上拉电阻,很好的一个优点是通过改变上拉电源的电压,便可以改变传输电平

网友Z:
可以将多个开漏输出的Pin,连接到一条线上

网友AA:
OPEN-DRAIN提供了灵活的输出方式,但是也有其弱点,就是带来上升沿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