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此时得到的程序会是二进制码吗?

楼主(2022-09-03):
科学人员用汇编或C语言编好MCU程序后,用编译器编译成二进制码,烧写到芯片中。机器就可以按照程序来运行,假如有非法的想盗取芯片程序的人,他利用仿真器读出了芯片中的内容,此时得到的程序会是二进制码吗?

网友A:
二进制内容是存放在Flash里面的。

网友B:
**mcu程序复制克隆拷贝

网友C:
在程序存储器里面都是二进制的。

网友D:
写入程序的都不是hex文件吗?

网友A:
这个应该是二进制的保存方式。

网友E:
不都是利用地址写入数据吗?

网友F:
工具能读出里面的二进制内容

网友G:
这个不是一般都是加密的吗?

网友H:
二进制的读写速度太慢了。

网友B:
有个fpga的硬件电路想仿真试试看。

网友G:
单片机都是二进制数据。

网友I:
读取的变量显示的形式都是你自己设置的。

网友J:
asc码读到的是

网友A:
有没有读码的工具呀啥的

网友K:
好像是二进制的

网友L:
为毛不是16进制码

网友M:
得到的程序就是汇编语言

网友N:
其实就是二进制,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网友O:
看咋获取的,有的能直接读出固件,有的得反编译

网友P:
一般都是二进制啊,不然机器咋工作呢

网友Q:
想要盗取芯片程序无非是打磨,**,很多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R:
会得到一堆汇编语言

网友S:
对,芯片存的肯定是二进制,然后会通过反编译,知道代码咋工作的

网友T:
仿真器读取出来的就是bin,也就是二进制

网友U:
是二进制码呀,而且还能通过二进制转译嘞

网友V:
建议楼主可以加密自己的固件,不容易让别人获取到哦

网友W(2022-10-07):
可是如何利用仿真器读出芯片里边的内容呢

网友X:
机器码应该都是二进制的啊  哪有十六进制的啊

网友Y:
如何判定读出来的的内容是芯片里边原有的程序呢

网友Z:
ascii是机器能直接识别的编码方式吗

网友AA:
如果此时是加密的话 是不是就读取不到这些数据了呢

网友AB:
没有必要用fpga进行模拟,太浪费资源了

网友AC:
得到的就是汇编吧

网友AD(2023-02-22):
写入和读出的都是二进制码,是机器码。只要芯片能被读出,写进出什么就能完整读出什么

网友AE(2024-04-08):
是的应该是bin文件吧

网友AF:
微控制器是二进制数据。

网友AG:
程序内存里都是二进制文件。

网友AH:
该工具可以读取二进制内容

网友AI(2024-07-16):
CPU借助于APB总线访问相关寄存器达到对I2C1工作模块的控制

网友AJ:
ART2固定使用PCLK时钟,只有开启和关闭的问题,不存在其它时钟源选择

网友AK:
控制模块的时钟仍然由外设时钟PCLK提供

网友AL: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AM:
要把纹波电流平均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