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程序单步仿真的时候才会出现想要的现象

楼主(2022-09-03):
单步仿真才会有现象,直接运行就没有现象,小白求救

网友A: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My_USART1_Init();

                          if (res==0x31)
                        {
                                LED_Type1();
                        }
                        else if (res==0x32)
                        {
                        LED_Type2();
                        }
                        else if(res == 0x33)
                        {
                                LED_Type3();
                        }
            while(1);

}

网友B:
是不是对速度有要求?

网友C:
你这个不是while循环的

网友D:
res是串口接收数据吗?

网友E:
     while(1){
if (res==0x31)
                        {
                                LED_Type1();
                        }
                        else if (res==0x32)
                        {
                        LED_Type2();
                        }
                        else if(res == 0x33)
                        {
                                LED_Type3();
                        }
}

网友F:
把代码放在中断这么执行

网友G:
这个单步调试才能接收大数据的。

网友H:
最简单的就是放在中断函数里面。

网友A:
while(1)写错位置了。

网友I:
单步调试的时候速度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J:
应该是循环执行才对的。

网友K:
使用的中断执行 的对不对?

网友D:
这个程序只能执行一次?

网友G:
if (res==0x31)
                        {
                                LED_Type1();
                        }
                        else if (res==0x32)
                        {
                        LED_Type2();
                        }
                        else if(res == 0x33)
                        {
                                LED_Type3();
                        } 放在中断里面就行。

网友L:
没有等待接收到数据程序就执行完成了。

网友B:
跑不动可能

网友F:
程序存在问题,不能循环执行。

网友I:
要把while放在函数里面才行。

网友M:
只有res接收到才能判断函数代码。

网友N:
判断语句程序,放到while里面看看;

楼主:
对 while位置写错了

网友E:
就是破坏了连续性,本来连续才能工作的东东,让你打断了

网友E:
引脚速度没有那么快的 所以你看不到 要加延时函数

网友C:
估计是你的延时不够

网友O:
加延时函数就行了

网友G:
执行的太快你看不到现象的 所以单步走的时候能看到

网友P(2023-02-22):
直接运行不行,就说明你这个程序本身就是有问题的,毕竟到时程序是直接跑起来的,不可能单步执行。

网友Q(2024-07-01):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R: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S: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R: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T:
没有发现有哪本是介绍设计思想的

网友U: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V: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

网友W:
但是如果不懂程序设计的思想的话,会给你做项目的过程中带来很多很多的困惑。

网友X: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Y:
事实上很多做项目的工程师本身自己也会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