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用什么元件

楼主(2022-09-03):
由于总电压只有2V(1.75v-2.25v之间),需要一个单刀双掷双向开关管来管理通断,找不到合适的器件,想请问下我能用什么元件?

网友A:
还有什么要求呢

楼主:
超低压降

楼主:
最好能在0.05V以内

网友B:
怎么来的这个

楼主:
假如U1=2.0V,那么U01和U02电压不低于1,95V即可。

网友C:
电流多大

网友D:
电流约为1A左右。

楼主:
开关频率最好能在20KHZ左右。

网友E:
电流这么大,用MOS管吧

楼主:
是的,MOS是一定的,但目前没找到合适的低内阻,低压降的MOS管

网友F:
最好是单刀双掷双向MOS管

网友G:
电流问题咋办啊

网友H:
可以用并连MOS管的方法,不知道可行不

网友I:
0.05V@1A就是50毫欧,可以考虑锂电保护电路用的MOS管。

网友J:
阻抗与Vgs相关,注意,不是Vg。

网友K:
锂电保护电路用的MOS管

网友L:
有单刀双掷双向MOS管吗?能介绍个型号不?学习下。谢谢!

网友M:
找个模拟开关吧

网友C:
可以使用模拟开关,选择支持低电压范围的模拟开关就行了。

网友A:
0.05V确实应该考虑锂电保护电路用的MOS管。

网友N:
电流这么大,难搞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