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两种通信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09-03):
一直疑惑USB串口通信与USB虚拟串口通信的区别,一个用的232接口,一个用的slave接口。两种通信方式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A:
USB虚拟串口通信是USB设备使用CDC类在主机上虚拟出一个串口来。在主机上使用完全和标准串口一样

网友B:
虚拟串口是主机上会多一个端口号,如果我只需要一个端口的话,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弄个虚拟串口出来,直接用USB_232接口进行数据传输就好了?

网友C:
ST有个相关的例程的

网友D:
USB转232是需要工具,直接连接电脑的串口。而USB虚拟串口只要一根USB线就可以了

网友E:
USB虚拟串口只要用到一根USB的数据线,在电脑上的使用跟普通串口是一样的。但是传送速度比普通串口快N倍。

网友F:
区别是USB转的不受波特率速率限制,usb有多快,串口就有多快。

网友F:
7 楼正解, usb有多快,串口就有多快 就是好处。

网友G:
感觉没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H:
没啥区别,都是USB转串口

网友I:
虚拟串口好像就模拟串口芯片的协议吧

网友J:
其实虚拟串口这块还没咋了解,但是你说的USB转串口就是中间加个芯片而已

网友K:
其实都是USB转串口,只是一个是硬件转的,一个是软件转的

网友L:
你可以搜一下CDC虚拟串口,就知道其含义了

网友M:
好像都是用的从机实现的吧

网友N:
这个用的应该是USB的描述符吧

网友O:
你可以看一下代码的,就USB模拟串口的代码

网友P:
给我的感觉就是虚拟串口就是在电脑上开了个端口来模拟串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