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总是有些无法下载

楼主(2022-09-03):
有些下载后正常, 但经过某个环节后,又不运行,无法擦除了

网友A:
静电损坏

楼主:
stlink 使用swd连接可以, 其它无法进行

网友B:
stlink信息框内容看下

楼主:
    16:17:01 : Disconnected from device.
16:17:03 : ST-LINK SN : 57FF6B067187534821541367
16:17:03 :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 V2J32S7
16:17:03 : Connected via SWD.
16:17:03 : SWD Frequency = 4,0 MHz.
16:17:03 : Connection mode : Normal.
16:17:03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enabled.
16:17:04 : Device ID:0x413
16:17:04 : Device family :STM32F405xx/F407xx/F415xx/F417xx

楼主:
因为有写保护,取消保护时,提示: 无法设置选项字节,请复位单片机 重试。。。

网友C:
不能一次表述完整?

网友D:
用串口下载的方式,看能不能去除保护并重写,这个都不行的话就没招了。

网友E:
SWD方式的话,应该接GND SWK SWDIO nReset这4根线,复位线还是不能省的。

网友F:
我发现过多种型号的STM32不接复位信号就无法可靠的下载、去除保护等

楼主:
嗯, 我就是用的这4条, 坏的是怎么都不行了。

楼主:
这段时间没试过, 原来试过串口的, 不过还是没救过来, 我再试试吧。

网友G:
有没有统计过故障率?

网友C:
我用过的STM32,有出去后雷击损坏的,但生产过程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H:
不是这款F4ba

网友I:
使用串口下载呢?

网友I:
其他的一些调试器入stlink  jink下载呢

网友F:
stm32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J:
如果只有部分烧录困难,那就可能跟芯片本身有关了,可能部分是有问题的。

网友K:
你把flash的时钟频率降低试试看.

网友L:
你这边是否使用了读保护 L2等级,若是,再用再擦的几率就很小了,除非你事先准备了基于串口的升级程序。

网友I:
如果没做L2级读保护,请重点检查下电源供电情况,尤其BOOT脚、PDR_ON脚的电平,要正确。 切记!!

网友I:
你是先下载, 还是先贴片?

网友J:
解除写保护

网友M:
有强制擦除的手段吗

网友M:
楼主的问题应该是单片机本身损坏原因导致的吧,检查单片机或外围电路

网友N:
你说的某个环节,指的是什么啊?

网友O:
不运行的话,是不是你的MCU死机了啊

网友P:
你程序里如何定义SWD接口的?是复用了么

网友Q:
你要是经历某个环节就出问题了,说明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吧

网友R:
不能连接还能读出MCUID?

网友S:
有没有可能是线接触的问题啊?

网友T:
提示的问题就是不能连接device么?

网友U:
正常来说是不应该的,你可以看看你的连接,还有就是主板不要使用Stlink供电哦

网友V:
无法擦除可以试试这样,就是将复位也接在STlink上,解锁试试

网友W:
你可以用jlink解锁的,如果能解开说明MCU没坏,只是丢固件了

网友X(2022-10-08):
是说有些能下载的芯片 在运行一段时间后也无法下载程序了吗

网友Y:
为什么如此肯定是静电损坏呢,有什么依据吗

网友Z:
在使用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现芯片有发烫的现象呢

网友AA:
只有部分烧录困难,那就可能跟芯片本身有关

网友AB:
那就是有的芯片是好的 有的芯片是坏片了

网友AC:
引用 楼主:
因为有写保护,取消保护时,提示: 无法设置选项字节,请复位单片机 重试。。。
...

楼主的意思是确认之前的原因是写保护了是吗

网友AD:
是不是有写保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