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kit4烧写失败

楼主(2022-09-03):
Erasing...
Verify failed.  [config mem] 0xf80006, expected 0x310f, got 0x10f
Programming did not complete.

网友A:
先擦除再烧录

网友B:
这个是擦除后校验失败了。

网友C:
看看是不是代码有问题,工程清理一下,重新编译。

网友D:
多少钱买的PICKit4?

网友E:
检查插头是否接触好。

网友F:
多插拔几次

网友C:
或用手掰着试

网友G:
可以查询一下错误码

网友H:
或者是因为擦除失败?

网友I:
有没有写保护啊

网友J:
编译能通过吗

网友K:
是不是接触不好啊

网友L(2022-10-03):
检测一下当前的供电电压

网友M:
电脑可以正常识别烧录器

网友N:
检查一下上电是否正常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可以查询一下错误码

感觉很多时候错误码并不能反映当前真正的错误

网友P:
开始的时候可以正常识别到当前芯片型号吗

网友Q:
是否供电,型号是否选错,是否有虚焊的情况 都会导致这个情况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