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SH88F516内部EEPRON数据不能改写

楼主(2022-09-03):
SH88F516内部EEPRON数据不能改写

楼主:
请人用SH88F516开发了一个程序,有初始值设置,并能掉电保存,烧写程序正常。但在源程序中修改了初始值,再次烧写时,原初始值覆盖不了

楼主:
初始值还是第一次烧写的值,多次烧写都不能改变

网友A:
是烧写设置问题

网友B:
源程序问题

网友C:
看下是不是flash工艺的

网友D:
需要先擦除再写入,eeprom工艺可以直接写

网友E(2024-03-27):
建议首先检查编程操作是否正确,并查看相关的技术文档或手册以了解EEPROM区域的编程方式和限制。

网友F:
检查单片机的保护机制是否被激活,或者考虑是否存在硬件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G:
擦除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