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T32F435_LDO输出电压的使用说明

楼主(2022-09-03):
AT32F435_LDO输出电压的使用
LDO的作用
LDO为MCU内部电压调节器的简称,其主要为MCU内部的包括“ CPU 内核、存储器 SRAM、内嵌数字外设以及时钟锁相环 PLL”等部分供电
在AT32F435上,LDO的输出电压设计为软件可调,其中功耗的大小与输出电压成正比关系。为满足实际应用对功耗的要求,尤其在低功耗deepsleep模式下,通常需要调低LDO输出电压以进一步降低功耗。那应该如何调整LDO输出电压呢?可参考如下步骤
低功耗 deepsleep LDO 电压调节流程(注:sleep 和 standby 没有此限制)
1) 系统时钟切换至HICK
2) 修改LDO电压(LDOOVSEL[2:0])为1.0V
3) 设置闪存分频寄存器(FLASH_DIVR)和NZW_BST位
4) 配置LDO是否工作在低功耗模式(VRSEL)
5) 系统进入deepsleep状态
6) 系统退出deepsleep状态(满足唤醒条件后)
7) 修改LDO电压(LDOOVSEL[2:0])
8) 若PLL时钟源为HEXT,需要开启HEXT并等待HEXTSTBL
9) 设置PLL相关寄存器至目标频率
10) 开启PLL,等待PLL_STBL
11) 设置AHB及APB预除频系数
12) 若PLL频率大于108MHZ,打开顺滑切换
13) 切换系统时钟至PLL
注:若期望低功耗唤醒后保持进低功耗前的时钟状态,前述 3/9/11 步骤可省略。
LDO使用注意点
在实际应用中LDO的输出电压是不可以随意调整的,因为其与系统时钟、环境温度、供电电压之间存在一些限制性要求,具体可参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