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IC中读取数据时,receive的作用是怎么实现数据的读取的

楼主(2022-09-03):
程序如下: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SDA_IN();
    for(i=0;i<8;i++ )
{
        IIC_SCL=0;
        delay_us(2);
  IIC_SCL=1;
        receive<<=1;
        if(READ_SDA)receive++;
  delay_us(1);
    }
    if (!ack)
        IIC_NAck();
    else
        IIC_Ack();
    return receive;
}
看不明白receive记录的是什么值,是接收到的数据吗,如果是的话,那就是如果SDA高电平,那么这一位的receive就置为1。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不是应该先改变receive的值再移位吗

网友A:
receive<<1已经左左移一位

网友B:
单步跟踪仿真了解一下

网友C:
那个for一直在循环加进去数据,每循环一次左移一位

网友D:
每次都要左移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