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以Arduino方式打开STM32

楼主(2022-09-03):
1.安装 Arduino IDE 后,选择“文件 -> 首选项”来下载 STM32 开发板所需的包
2.。在 “附加开发板管理器网址”文本框中粘贴以下链接,点击 “好”
dan.drown.org/stm32duino/package_STM32duino_index.json
3.转到 工具 -> 开发板->开发板管理器
4.搜索“STM32F1”点击安装

5.返回主页后点击“工具”找到开发板选项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安装的包了

网友A:
有没有沁恒CH32的MCU的开发包网址?

网友B:
厉害,这都能行

网友C:
外设的使用都和Arduino一样吗?

网友D(2022-11-14):
如何用arduino语法来玩STM32

网友E:
这个如何升级stm32的库函数呢?

网友F:
STM32是可以基于Arduino来写代码的

网友G:
Arduino IDE如何设置stlink下载程序呢?

网友H:
如何用arduino的ide编译stm32

网友I:
现在Arduino系列也能支持STM32的芯片,我们可以通过先下载Arduino固件,然后就能使用Arduino的开发环境进行编程了。

网友:
有没有可以将arduino写的程序编译成能烧到stm32上运行的

网友J:
可以使用arduino Uno的代码吗?

网友K:
下载Arduino固件,就能用Arduino开发了

网友L:
Arduino STM32如何让pa11输出高低电平?

网友M(2024-11-16):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

网友N: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O: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P: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Q: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R:
还有另一种技术正在变得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