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不起风险,请大师给把关!

楼主(2022-09-04):
某设备上有个轻触开关,想改成单片机控制。因为该设备只有一个,所以改造前不敢冒险,来请大师给把个关。
这轻触开关控制 A B 的通断,断开时 A B 之间有 10K,B 点 4.2V。
单片机引脚可输出  3.3V,驱动能力是:直接驱动 3mm LED 时是 22mA (拉电流),所以将来可能要加个电阻。
现在想用 S9013,接法如下,请问行吗?谢谢!
如果 S9013 不行,我还有 MMBT3906 和 AO3418,单片机输出也可改为 0v。我还有光耦 PC817C 和 EL817C。因为单片机和设备用同一个 5V 供电,感觉没必要用光耦。多谢各位关注,最后用了AO3418,另外用10K下拉G。

网友A:
还是用光耦吧 又没几个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