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下载时出现Format specifier ‘%x’

楼主(2022-09-04):
下载时出现Format specifier ‘%x’,芯片是dspic30f4011

网友A:
内部连线和外部连线

楼主:
试过内部连线和外部连线,问题一样

网友B:
F:\222POWER 和STATUS都是黄光
编程时出现:
Invalid VDD source setting. The debugger cannot supply power to the target if external power is already being supplied.

连接到MPLAB PICkit 3...

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PICkit 3
固件套件版本.....01.55.01
固件类型..............dsPIC30F

目标发现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5ff
配置存储器
程序存储器
地址:0  期望数值:40100  收到数值:0
编程器件失败
无效的命令响应(发送 0x3f, 收到 0x41)

网友C:
可能是硬件连接有问题,检查一下

网友D:
看看线路是否正常。

网友E:
活动一些线缆看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F:
试试更新firmware

网友C:
检查供电,如果是烧录器供电,就改成目标板供电,pickit3供电有限

网友G:
还是检查一下烧录的接口线路吧, 以及供电模式.

网友H:
确认一下下载接口有没有问题

网友I:
有时候出现还是每次都出现

网友E:
看着是连接不好的问题

网友C:
自己补焊一下

网友J:
检查线路链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K:
连接不对?

网友L(2022-10-07):
请问内部连线和外部连线是什么 意思呢

网友M:
如果是烧录器供电,就改成目标板供电

网友N:
在对程序进行编译的时候有相关警告或者报错信息吗

网友O:
在工具里边能识别到当前芯片的型号吗

网友P:
检查一下烧录的接口线路以及当前的供电模式

网友Q:
最容易排除的因素就是焊接因素了  可以先对电路板补焊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