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没有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

楼主(2022-09-04):
遇到个很郁闷的问题,数据采集每20ms进一次中断 ,先进行EF2_OFF;
EF3_OFF;
Timing_usDelay(10);
EF1_ON;
EF4_ON;
过20ms后进行下面操作如此循环
EF1_OFF;
EF4_OFF;
Timing_usDelay(10);
EF2_ON;
EF3_ON;

加上这几个io操作我的程序运行30分钟左右卡死,没有进入HardFault_Handler中断,单纯的卡死,不知道怎么查

楼主:
不加以上io操作整个程序就不会卡死,不知道怎么去分析,有没有人提供点思路。。

网友A:
打个断点 进行io操作的时候看看是卡在哪里了

网友B:
如果不运行io操作就一直也不卡死吗

网友C:
把除去io操作的不必要的代码屏蔽试试

网友D:
这种还真难查,只能想法每个可疑位置前后设置print打印位置看看最后停在哪儿了

楼主:
是delay函数卡死了。提高定时器中断优先级试试。

楼主:
是我delay函数卡死了在判断条件了

楼主:
是我delay函数卡死了。谢谢了

网友D:
把 其他的都屏蔽 一种一种的试试

网友E:
建议除了io的都屏蔽掉试试

网友F:
把这部分代码屏蔽试试

网友G:
Timing_usDelay估计也是用定时器的不支持重入

网友H:
延时函数增加试试

楼主:
是的 我现在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后卡死在Timing_usDelay里面了

网友I:
明显你在外面还用了这个延时函数

网友J:
最简单的就是另外写个延时函数,用指令延迟的方式,给定时器中断专用

网友F:
最后是哪儿的问题?

网友D:
设置断点之后,单步调试找找卡在哪里了

网友K:
别用系统的延时函数 用for语句延时

网友L:
楼主是delay的问题吗

网友M:
你是不是开硬件的看门狗了?

网友N:
程序进入到死循环了吧

网友O:
你仿真试试呗

网友P:
你这是什么操作?EF2_OFF是寄存器操作么?

网友Q:
正常来说不应该啊,你这几条指令很快就能过去的

网友R:
你可以看看程序逻辑,我怀疑跟逻辑有关系

网友S:
你先仿真一下,看看程序运行到哪儿了,或者用串口打印log也行

网友T:
是不是你的usdelay的问题啊,你这个延时函数用什么做的,是定时器么?

网友U:
是不是你中断响应太频繁了,你可以试试把20ms改大点试试

网友V:
正常如果要进入到硬件中断就出故障了吧

网友W(2022-10-08):
那么可以判定是卡在外部哪部分代码里边了吗

网友X:
这是一个很奇怪也很普遍的现象,不单单是st的单片机 就是经常性的卡在Timing_usDelay函数里边没有反应了

网友Y:
引用 楼主:
是我delay函数卡死了在判断条件了

延时函数的判定条件是什么呢

网友Z:
有一种说法就是滴答时钟会导致延时函数卡死

网友AA:
程序卡死的原因就是中断 函数SysTick_Handler(void)中没有对TimingDelay进行递减(没有调用函数TimingDelay_Decrement())从而跳不出死循环

网友AB:
楼主的延时函数用的是哪个时钟源啊

网友AC:
把除io以外的代码屏蔽掉试试

网友AD(2023-02-22):
通过设置断点,发现使用了Vsprintf标准输入输出函数后,进入HardFault_Handl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