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虚拟串口收不到数据

楼主(2022-09-04):
STM32F042 USB 虚拟串口收不到数据

楼主:
一开始移置的标准库官方例程
在单片机接收数据的地方增加LED状态控制来观察

楼主:
static uint16_t VCP_DataRx (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uint32_t i;

  for (i = 0; i < Len; i++)
  {
    USART_SendData(USART1, *(Buf + i)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LED_TOGGLE;//LED状态翻转

  return USBD_OK;
}

网友A:
从上位机串口软件发送数据时第一次LED状态变化,再发就不动作了,也收不到数据,

楼主:
串口工具关闭串口再重新打开后第一次发送还能变化一次

网友B:
再发送就不变了?

楼主:
开始以为标准版的固件不兼容最新的上位机驱动(我的系统是WIN7 X86 32位)又用CUBE生成了一个基于HAL的代码来测试,问题还是一模一样

楼主:
static int8_t CDC_Receive_FS(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 USER CODE BEGIN 6 */
  USBD_CDC_SetRxBuffer(&hUsbDeviceFS, &Buf[0]);
  USBD_CDC_ReceivePacket(&hUsbDeviceFS);

        LED_TOGGLE;

  return (USBD_OK);
  /* USER CODE END 6 */
}

网友C:
不加LED闪烁是不是可以正常收

网友D:
是很亮还是不太亮,如果不太亮,那就是切换频率太快,如果一直有数据接收,那么还一直亮着。那就是频率太快。

网友E:
你可以弄个全局变量,比如100次执行一下翻转指令,超过100清零,重新计数。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串口调试助手V2.2“这个上软件可能在USB虚拟串口的情况下工作不正常,换成sscom42或ACCESSPORT137之后可以了,谢谢楼上两位!

网友A:
示波器能卡到波形吗

楼主:
一般这种低级错误总是不能避免 即便是老手也是如此

网友F:
有时候重启电脑也好使

网友G:
越是注意不到的简单地方越容易出错啊

网友H:
为啥收不到数据啊?

网友I:
你看看你的线接的对不对,线序对不对

网友J:
正常来说,你用的应该是开发板吧,板载的仿真器带的虚拟串口是吧

网友K:
这个建议还是好好查查,是不是那个跳线帽没接对

网友L:
你说的是软件的事儿

网友L:
正常都是用新的串口软件就好了

网友M:
话说,串口助手软件应该也是支持虚拟串口的吧

网友N:
你试试换个USB接口吧,我觉得串口软件应该不会引发这种问题

网友O:
按理来说,虚拟串口和正常的串口模块是一样的,电脑都应该能识别使用的

网友P:
你可以这样,把串口RXTX短接,看看能不能收到数据

网友Q(2022-10-08):
使用的中断还是循环方式接收的呀

网友R: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串口调试助手V2.2“这个上软件可能在USB虚拟串口的情况下工作不正常,换成sscom42或ACCESS ...

如何发现不支持的呢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不到这个设备吗

网友S: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串口调试助手V2.2“这个上软件可能在USB虚拟串口的情况下工作不正常,换成sscom42或ACCESS ...

我们在做这种调试的时候感觉用示波器找到问题的速度非常快

网友T:
有些软件虚拟串口好像就不支持。

网友U:
引用 网友D:
是很亮还是不太亮,如果不太亮,那就是切换频率太快,如果一直有数据接收,那么还一直亮着。那就是频率太快 ...

现在楼主的切换频率是多少啊  如果太快也会造成这个现象的

网友V:
电脑端安装虚拟串口驱动没有?插上板子设备管理器能不能成功识别设备名称和端口号。

网友W: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串口调试助手V2.2“这个上软件可能在USB虚拟串口的情况下工作不正常,换成sscom42或ACCESS ...

其实这种调试小助手用的多 了 就有喜欢或者说习惯用的了  而且还能总结出来在什么情况下用哪种调试助手了

网友X: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找到,是”串口调试助手V2.2“这个上软件可能在USB虚拟串口的情况下工作不正常,换成sscom42或ACCESS ...

楼主这个坑跳的有点冤枉了  估计肯定在下位机上找了半天的原因吧

网友Y(2023-02-22):
在用正点原子提供的例程调试其他串口时,要注意中断优先级,最好不要在串口中断函数里面用printf函数来调试

网友Z(2024-05-16):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