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70V直流电压转可调方波

楼主(2022-09-04):
各位大佬,你们好。近期,公司的测试人员希望能帮忙做一个0~70V可调的方波发生器,要求复制,频率,占空比都可以粗略调整。市场能够采购的一些PCBA模块都达不到70V的电压。如果我使用0~70的直流电源+PWM控制器+MOS去控制。是否可以实现,是否有一些资料可查阅呢?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频率、负载、边沿,关键参数一个都没看到

@zhuogf :光这个需求,可调电源输出加一个光耦继电器做开关就可以了,KAQY212
哈哈大神不好意思哈,发帖时我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与gxs64 大神所说“差不多就行”,提出需求的人员,其本身是做生物方面,需求信息也是从论文里面提取的,频率、负载都是未知的。如果频率按0到5K,负载电流取值在几十mA,边沿响应要求较快且不过冲呢

网友B:
看他的意思,差不就行了,方案没什么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他的意思,差不就行了,方案没什么大问题

嗯嗯,是的,因为是做生化方面的测试,前提的条件可能都需要摸索,所以我这边是希望先整一个低要求的版本给他,参数我这边会尽量让他去确认,因为论文中应该是有是实验设备的信息才对的。另外,想问下大神,PWM控制器,我目前只了解过电源开关的那种,如果要实现频率和占空比可调,我寻找器件是否还是从电源控制器里面找呢。谢谢

网友B:
大体这样

楼主:
感谢大佬,,图纸对我这种小白帮忙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的测试人员希望能帮忙做一个0~70V可调的方波发生器]
,
频率 最高 多少 ? 脉 ...

哈哈确实是

网友D:
可调电源+单片机+[光耦(注意耐压)、三极管、IR2104+MOS半桥]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嗯,是的,因为是做生化方面的测试,前提的条件可能都需要摸索,所以我这边是希望先整一个低要求的版本 ...

使用双运放可以生成PWM,占空比和频率可调

网友E:
PWM 发生器,VG1是仿真用途,实际不需要,短路即可。

网友E:
改变供电即可调节输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