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烧写不成功

楼主(2022-09-04):
PIC24FJ256GB410

楼主:
用ICD3烧写 PIC24FJ256GB410 ,总是失败,显示Currently loaded firmware on ICD 3

楼主:
目标发现
Format specifier '%x'

Device Erased...

编程中...

楼主:
以下存储器区域将被编程:
程序存储器: 起始地址 = 0x0, 结束地址 = 0x3ff
编程器件失败

网友A:
技术手册 链接电路

楼主:
PGC,PGD 用的是PGEC3,PGED3 ,配置里选择config ICS = PGx3

网友B:
这个没用过啊。。

网友C:
连接有问题吧 硬件连接不可靠

网友D:
总线忙碌中?

网友D:
应该是已经发现硬件了

网友E:
应该就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B:
芯片发烫吗

网友F(2022-10-07):
有相关的报错信息或者弹窗信息吗

网友G:
一次也没有烧写成功还是说成功一次之后就不能再次进行烧写了呢

网友H:
被编程的存储区域是厂家规定好的吗

网友I:
说明发现了硬件 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有坏区呢

网友J:
PGEC3,PGED3和其他配置选项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K:
就是一直在烧写中 但是一直没有显示成功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