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为什么老说程序放不下

楼主(2022-09-04):
PA, SWO, RS, ge, 128, AG
CMD文件为 CSM_RSVD    : origin = 0x3F7F80, length = 0x000076
          CSM_PWL_P0  : origin = 0x3F7FF8, length = 0x000008
          csmpasswds          : > CSM_PWL_P0   PAGE = 0
          csm_rsvd            : > CSM_RSVD     PAGE = 0

程序为   .sect "csmpasswds"

      .int    0xFFFF        ;PWL0 (LSW of 128-bit password)
      .int    0xFFFF        ;PWL1
      .int    0xFFFF        ;PWL2
      .int    0xFFFF        ;PWL3
      .int    0xFFFF        ;PWL4
      .int    0xFFFF        ;PWL5
      .int    0xFFFF        ;PWL6
      .int    0xFFFF        ;PWL7 (MSW of 128-bit password)

和    .sect "csm_rsvd"
        .loop (3F7FF5h - 3F7F80h + 1)
              .int 0x0000
        .endloop

但是为什么老说程序放不下?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试:
在CMD文件中:
        function: > FLASHC    PAGE0
在函数头文件里:
        #pragma CODE_SECTION(csmpasswds, "function");
        #pragma CODE_SECTION(csm_rsvd, "function");

网友B:
function和csmpasswds是是啥东东?

网友C:
function是自己随便起的名字,csmpasswds是函数名。

网友D:
是内部的存储器吗?重新分配CMD文件。

楼主: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程序写不进去吗?

网友E:
可以使用外部的存储器存储的。

网友E:
可能占用的空间有问题。

网友F:
请问 cmd文件是干嘛用的 呀

网友G:
是否是地址有问题

楼主:
CMD的专业名称叫链接器配置文件,是存放链接器的配置信息的,我们简称为命令文件。

网友H:
带LCD驱动功能

网友I:
用串口屏也不出呀

网友J:
不知道,没听说有。不过好像ST的L系列有带的,我记得有个L系列的开发板上有个LCD

网友C:
没注意过 都是用驱动芯片

网友K:
没注意过

网友L:
你这是啥程序啊?有点像指令集了呢

网友M:
你看看是不是自定义的全局变量弄的多了啊

网友N:
按理来说,程序一般都不会很大的,可能是你存的变量很大导致的吧

网友O:
你定义的变量有可能很大,就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P:
想知道你这是什么操作,是什么开发环境啊?

网友Q:
有可能是你地址配置不对也会这样的

网友R:
你外扩flash呗,也许能解决一部分问题

网友S:
你看看你程序定义呗,一般情况代码量写不到这么大的

网友T:
不是很理解,因为看不懂你这个文件

网友U:
你这是linux还是啥?从哪儿看到的啊?

网友V(2022-10-08):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这样试试:
在CMD文件中:
        function: > FLASHC    PAGE0

这些指令我可以在哪里找到相关的介绍说明呢

网友W:
loop的那个地址是在什么区域的啊

网友X:
编译之后的代码量软件上边有显示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D:
是内部的存储器吗?重新分配CMD文件。

CMD文件是在Windows操作系统上使用的脚本文件,存储一个或多个纯文本格式的命令,这些命令可以执行各种任务。

网友Z:
可能是因为程序太大了  楼主是不是使用了一些大的数组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function是自己随便起的名字,csmpasswds是函数名。

既然这俩都是自己定义的 那么加这两句有什么效果呢

网友AB:
是不变量搞太大了?

网友AC(2023-02-22):
复位电路有问题晶振电路不行有时可以下程序,但是程序运行不正常

网友AD(2024-05-16):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AE: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AF: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