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初始化完成后开总中断就死机

楼主(2022-09-04):
STM8初始化完成后开总中断就死机

楼主:
STM8初始化完成后,把总中断打开,然后在大循环里运行几十毫秒就死掉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触发了什么中断?

网友B:
有没有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C:
从你描述来看,问题并非跟中断有关系。 因为你说在debug时没问题。

网友D:
信息太少。 如果说跟中断有关系的话,注意下有无中断的不断嵌套、堆栈溢出。

网友E:
你所的大循环里有些什么,有无发生数组或指针越界的问题。

网友F:
检查下硬件的供电情况;如果有VCAP脚的话检查下相关电容是否正确连接,包括参数。

楼主:
好像在哪里卡死了似的

网友G:
能确定在哪里死掉的吗

网友H:
把代码弄上来看看

网友I:
是卡死在中断了吧

网友J:
楼主可以贴代码上来看看

网友K:
那你程序逻辑的事儿呗

网友L:
是不是这个中断不支持啊?

网友M:
看你程序吧,看你程序都在中断做了什么

网友N:
.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初始化函数有问题

网友O:
我觉得中断正常使用是没问题的,可能是初始化有问题,比如先开中断,后初始化就会死机

网友P:
你加个看门狗试试,然后建议仿真看看程序代码

网友Q:
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STM8很稳定的啊,你中断做什么业务了

网友R:
一般可能是初始化失败,导致中断失败,你可以看看哦

网友S:
话说,STM8有总中断么,不都是STC才有么

网友T:
建议楼主还是把代码贴出来,编译结果贴出来,帮你好好看看

网友U(2022-10-09):
适当的简化一下程序  其他任何外设都不开启试试看

网友V:
程序里边开启的线程是不是太多了啊

网友W:
引用 楼主:
STM8初始化完成后,把总中断打开,然后在大循环里运行几十毫秒就死掉了,这是怎么回事
...

在循环过程中哪个功能被触发了呀

网友X:
楼主在主循环里边添加延时函数了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N:
. 有没有一种可能,你的初始化函数有问题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但是需要楼主提供更多的信息了

网友Z:
至少得找到死机的点或者是时机吧

网友AA:
可以确定在哪死掉的吗?

网友AB(2022-11-19):
一般死机都是超出访问范围了。

网友AC:
中断代码有问题的,查看一下。

网友AD:
使用debug,查看运行在哪里出现问题

网友AE:
看看你初始化的时候是不是代码有问题

网友AF(2023-02-20):
程序意外跑飞,要检查你的程序是否有野指针或者越界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