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Internal command error 错误

楼主(2022-09-04):
STM32F103 使用SWD烧录 出现Internal command error 错误可能原因分析,求助??

网友A:
我也试过,不是很清楚什么问题,换个烧录器行了.

网友B:
也不排斥是芯片坏了;
烧写的线尽量短,电源要稳定;

网友C:
芯片是旧的吗,里面有代码现在要更新吗?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就是芯片睡眠停机了

楼主:
原因是3.3V电源供电问题,切断板子供电,给芯片独立供3.3V电就行。。

楼主:
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网上找的按复位再下载什么的都试过,不行。

楼主:
我也出现了这种问题,网上找的按复位再下载什么的都试过,不行。
我的问题所在 :是VDDA引脚和VREF+引脚 我接的是参考电压源 电源只有1V,低于手册中描述的2.0V的电压,所以导致该问题出现,将这俩个脚接到3.3V就搞定了!

网友D:
自己挖的坑!

网友E:
内部指令错误,电压不足吧。供电不足。

网友F:
你换芯片或者换link是否OK呢

网友G:
这有点想接触不良呢

网友H:
你可以换个link试试

网友I:
你用的是啥烧录硬件啊?是STlink

网友J:
没遇到过啊,有可能是通信异常吧

网友K:
你可以按一下复位,看看是否能解决

网友L:
你用jlink吧,看看能不能解锁一下

网友M:
可能是你的MCU芯片锁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