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AD采样

楼主(2022-09-04):
我有2路AD采样通道 ,每切换一路采一次AD,切换时中间延时了20us  AD采样误差很大。这2路切换,中间要多少时间等待?

楼主:
当我通道切换以后,采1024次 再平均,AD就很准 。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如果单路采集误差大吗

网友B:
用DMA方式

网友C:
跟用dma没什么关系

网友D:
通常每路AD采样的时间都很快,从15个时钟周期到几百个时钟周期不等。为什么不连续采样,等到2路AD都转换完成后再一起读取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呢?

网友E:
DMA出了释放CPU没其他的作用了

网友F:
你的采样信号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G:
注意采样的建立时间!

网友H:
STM8L051  AD模块有个Sampling time,这个时间是用来干嘛的呢?

网友A:
AD这不要采集太快,根据你项目需要来,尽量的频率将下来。AD原理需要充放电周期的。s

网友I:
感觉dma没啥影响

网友J:
这个你说的要多少时间等待,这个时间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测试的

网友K:
你不能采样一次啊,你要采样多次取平均数才行

网友L:
这个是正常的,多次采样才对,你要是采样一次两次可能数据不准

网友M:
我觉得是因为你切换,需要时间,这段时间数据来的可能不是你想要的,所以你切换的时候等待会儿就好了

网友N:
ADC采样什么数据啊?看看是否是数据的问题呢?

网友O:
你是采集一次AD啊,你要是多采几次取平均值就好了

网友P:
采样1024次是不是有点多啊

网友Q:
你仿真的时候测测吧,规律找到也许就好用了

网友R: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啊?如果我手里有开发板,我可以帮你测测

网友S:
建议还是要中间延时大一些,不然转换不过来,可能数据就不对了

网友T(2022-10-09):
为什么要进行切换呢  不能同时两路进行采集吗

网友U:
楼主完全可以采用连续采样方式 这样在读取一个通道的时候不影响另一个通道的采样

网友V:
时序处理的不对  可以多次采样或者使用连续采样方式 这样可以两路采样实现交错操作

网友W:
ad不能这么用吧 怎么也得多次采样取个平均值吧

网友X:
切换时间有点短 采样时序安排的有问题

网友Y:
因为楼主在采样过程中没有做任何数据处理 加上还有 延时 那么采集到的信号点就有很多相差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