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启动单片机从核

楼主(2022-09-04):
我现在已经在dsPIC33CH双核单片机工程文件下添加了从核文件,我如何才能在主核程序中启动从核呢?具体程序是怎么写呢?求助各位,谢谢了

网友A:
看一下双核器件入门

网友B:
http://www.microchip.com.cn/newcommunity//Uploads/201901/5c402f02d17f0.pdf

楼主:
我也看过这个文档,但是说的不是很清楚,还是没有具体的程序说明,谢谢了

楼主:
我查到那个从核启动的函数是在一个libpic30.h文件里,但是这个文件把这个函数屏蔽了,我直接取消了屏蔽,编译器还是识别不了这个函数,您知道怎么解决吗 ?

网友C:
这个高级的系列还没用过,双核是不是有点难学

楼主:
主要是资料比较少,所以举步维艰

网友D:
静下心来, 一字不漏把文档看个三遍,不难的啊

网友D:
在主核里面加载从核,就2条语句..

网友C:
搞不清楚双核的运行原理

网友E:
还是应该先看看原理

网友F:
如何添加从核文件啊

网友C:
现在还没有入门呢

网友G:
我都没下载明白呢还

网友H(2022-10-07):
请问如何下载从核文件到单片机里边呢

网友I:
还从来没有过下载多核文件的经历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搞不清楚双核的运行原理

双核处理器,又叫做双核CPU,全称为DUAL CORE PROCESSOR,是由 两个运算中心 集成 在同一个处理器上。

网友K:
AMD的双核处理器中应用最广泛的是OPTERON系列和ATHLON 64*2系列的处理器,尤其是 ATHLON 64*2系列的双核处理器是用来抗衡 PENTIUM D和 PENTIUM EXTREME EDITION系列的处理器的,并且每个AMD的双核CPU都有独立的L2的缓存和执行单元以及1MB的的执行单元。然而AMD的两个核心都镶嵌在同一个硅晶里面,并且用户不需要担心AMD的双核处理器会产生大功能的消耗以及发热,因为AMD的双核CPU采用了降低主频的方法,改变了硅技术来和SOI技术相互配合,生产处了耗能低、性能更高的晶体管。

网友L:
双核不仅仅是增加一个内核,功耗的控制,它还包括安全性的考虑与虚拟技术的应用等方面。

网友M:
双核cpu的工作原理就是在一个处理器上集成两个运算核心从而提高运算能力

网友N:
双核的运行原理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