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6位单片机的函数如何移植到32位单片机上

楼主(2022-09-04):
16位单片机的函数如何移植到32位单片机上?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STM32,想把之前飞思卡尔上单片机(16位)的一个函数移植到STM32上但是移植之后函数的处理得到数据不同,问了一下说可能是函数惊醒位操作原因导致结果不同。我想问该如何移植这种?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A:
一个个子函数,慢慢移植;

网友B:
都是C语言,差不多的;
位操作的话,用宏定义,写个替换的

网友B:
直接移植就行了。32的机器支持16位的数据

网友A:
函数整个复制过去就行了。

网友C:
注意:大小端是否一致,主要是指针指向的地址需检查

网友D:
16位单片机int类型是2字节,32位该类型是4字节,检查下所有用到数据类型int的地方。

网友E:
估计你是完全不懂这些玩意,否则不是什么大事啊!

楼主:
我16位单片机是大端 STM32是小端 。这个怎么转换或在哪里转换

楼主:
嗯 我是真不懂这东西。这个是哈希算法,看了好久没有看懂,就想着干脆直接移植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就是位操作那里出了问题
void R0(uint32_t *v, uint32_t *w, uint32_t *x, uint32_t *y, uint32_t *z, uint8_t i)
{
    (*z)+=(((*w)&((*x)^(*y)))^(*y))+blk0(i)+0x5A827999+rol(*v,5);
    (*w)=rol(*w,30);

}
示例,如果用宏定义的话该如何定义?这个函数用的哈希算法看不懂,就只能照搬

楼主:
的确是大小端导致的问题最后解决了。麻烦大家了

网友F:
改一下数据类型,其他基本不用动。32位会兼容大多数16位的程序的。

网友G:
主要改下指针就差不多

网友H:
正常移植就好了,因为都是C语言嘛

网友I:
这个看你运用的是什么语言,如果语言不一样,就需要重新编写了

网友J:
应用的话,基本上都不是看多少位单片机的,而是业务逻辑

网友K:
你好好的梳理一下程序呗,看看代码结构再重构一下32的单片机程序呗

网友L:
这个不好说,你要是用STM8然后移植到STM32,其实就改改底层就行,业务逻辑都不需要改的

网友M:
好奇的问一下,楼主用的16位单片机是啥型号的啊

网友N:
这个不好移植,你要注意的是底层和数据定义

网友O:
一般就是看看数据的变量定义,比如数据的大小等等,这块定义好了就行了

网友P:
. 看你程序的开发环境,如果都是一样的环境还好,不然看程序可真难受

网友Q:
我一般都是把底层改一下,然后业务逻辑套用就能成功

网友R(2022-10-09):
需要注意大小端导致的问题,看看相关数据或者寄存器存在不存在歧义

网友S:
涉及到所有数据类型的地方都要进行更改吧

网友T:
建议使用相匹配的库 因为移植的话很多需要修改的细节可能注意不到

网友U:
涉及到运算或者移位的操作还要更改函数体

网友V:
引用 网友A:
一个个子函数,慢慢移植;

我也有这种感觉 就是得挨着个的校对

网友W:
引用 网友H:
正常移植就好了,因为都是C语言嘛

正常移植的条件下,也有很多细节需要改正的

网友X:
主要检查下指针,其他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Y(2022-11-19):
修改部分的寄存器的配置就行。

网友Z:
函数都一样,只要不是c++的代码,其他的代码都能运行。

网友AA:
C语言都想通的,直接把代码移植过来就行。

网友AB(2024-11-04):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AC: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AD: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AE: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