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检测出正弦波相邻的峰谷点个数乘于转换时间结果并不是zh

楼主(2022-09-04):
给入正弦波频率2Hz 500ms,计算出波峰波谷半个周期共有313点。AD频率12M,239.5采样时间计算出21u采集转换一次,10点一个平均值。313*2*21u*10=131.46ms,这个数据严重小于500ms是哪里出错了呢。或者说这种方法根本就不能用,再或者说还有个读取时间???

网友A:
313*2*21u*10=131.46ms
你这个公式不对吧,0.021MS吧;

网友A:
可能主要时间差别在这个0.021ms吧,至于读取时间差多少,要看你具体程序怎么写的了;

楼主:
12M 239.5+12.5=252,就是21us也就是0.021ms。我是用采集的点数乘0.021ms得到周期。请问这种方法本身就不对吗??

网友B:
方法没问题的,不知道你程序怎么处理的;

还有你说的时钟12M,真正是不是12M,你都要查

网友C:
不要看AD频率要看转换一次时间。

楼主:
我也感觉没问题因为只要转换了这个数就实实在在的存在。用的正点原子的F103开发板ADC例子,APB2倍频72M
6分屏给ADC。我自己仔细查找一下到底哪里丢失了数据。

网友D:
嗯,ADC什么模式呢?ADC+DMA

网友B:
还是再加中断触发?

网友E:
我一顿饭要吃半个小时,一个星期吃了21顿饭
21x0.5=10.5小时
而一个星期有24x7=168小时
为什么我一个星期只过了10.5个小时,这个数据严重小于168小时
或者说还有睡觉时间,一天10个小时一共70小时,加起来80.5小时,也不够啊

楼主:
ADC是软件触发,没有DMA也没用到中断。我的目的是检测到峰值点谷值点立即从另一个IO口输出一个单次脉冲,实时性很强。做了个阈值法确实能检测到峰值点位置,但是问题来了:必须要对一段数据处理才能知道有没有峰谷值点,甚至一个或者多个,那么这样的话就错过峰谷值点了,再加上处理更加延迟了。所以根本达不到实时的目的,而且信号有噪声也没法用中间一个数和两边的数比较,有毛刺一定会误判。我的解决方法是计算出峰值点和零点的时间并记下这个时间t,下个零点过来时立即开启定时器定时时间t,时间一到立马输出脉冲波。然后再次计算零点和谷值点时间t1,依次递推。把峰值到零点时间给零点到谷值点用。

楼主:
说的有道理,对MCU的功能理解不深,往兄台赐教。

网友F:
那时间可能还是花在你软件处理上吧

楼主:
可能是采集转换时间不对,如果对的话乘于点数绝对是时间。

网友G:
ADC你不用DMA的话,怎么保证连续采样?这样你的实际采样间隔时间肯定是大于理论计算的21us的

楼主:
DMA不是做数据搬运的吗。是不是说时间就花在cpu数据存储上?兄台可否赐教,让我死了这条心。我一直觉得峰值点和零点的点数乘时间等于四分之一个周期。我不用过零点是因为这个是类正弦信号,每四分之一周期也不一定相等,虽然差距不大但是为了提高精度。我很想这么做。请赐教

网友H:
你要在250ms采集313个点
也就是你要以250/313=0.8ms的间隔采样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以0.8ms为周期的中断,在中断中采样
没次采样要取10点平均
可以设置10个rank,每个rank通道相同
在一次采样中转换10个rank的值
800us采集10次,设置好每次采样转换时间小于80us就行了
如果你理解了中断的方式,再换成dma也就不难了

网友I:
zh是什么意思

网友J:
ADC什么模式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ADC是软件触发,没有DMA也没用到中断。我的目的是检测到峰值点谷值点立即从另一个IO口输出一个单次脉冲,实 ...

你ADC不用DMA,怎么确保数据不丢失呢,旧的转换数据你不读走,会被新数据覆盖掉

网友L:
可能是你正弦波的事儿哦,毕竟ADC只能检测正的

网友M:
你用运放把正弦波抬起来试试呢?

网友N:
你先试试输入个直流,看看ADC准不准呀

网友O:
我觉得你这种方式是错的,你需要一个运放

网友P:
你得将正弦波弄到全正才行

网友Q:
你要是测量正弦波的话,可以把正弦波用运放把负极抬到0V以上就好了

网友R:
你用运放吧,这才能行

网友S:
不用读取时间吧,你这误差也太大了

网友T:
你可能是正弦波的负极部分都没采集到吧

网友U:
你仿真跟一下吧,看看,看看程序ADC采集的数据都对不

网友V(2022-10-09):
通过什么方式检测的波谷呢 会不会漏掉一些波谷呢

网友W:
楼主的adc的采样频率好像太高了  会不会是数据判定的算法上出现问题了呢

网友X:
不要定时采集 需要连续采样 然后自己做算法处理数据

网友Y:
引用 楼主:
ADC是软件触发,没有DMA也没用到中断。我的目的是检测到峰值点谷值点立即从另一个IO口输出一个单次脉冲,实 ...

如何判定当前值是波谷值呢 如果数据有波动的话怎么办

网友Z:
能贴一下数据判定那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AA:
引用 网友H:
你要在250ms采集313个点
也就是你要以250/313=0.8ms的间隔采样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以0.8ms为周期的中断,在中 ...

用中断采样是不符合这个采样的要求的

网友AB:
要不用运放试试

网友AC(2022-11-19):
你使用fft计算波形的频率。

网友AD:
这个只能通过测量波形信号的幅值进行。

网友AE:
正弦波有什么问题的吗

网友AF(2024-05-21):
这段时间最好花在你的软件上

网友AG:
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检测波谷? 我们是否错过了一些波谷

网友AH(2024-06-21):
您能发布数据确定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AI:
这只能通过测量波形信号的幅度来实现。

网友AJ(2024-10-21):
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AK:
有不普通的门道

网友AL:
只能处理较小的能量

网友AM: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AN:
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AO:
灌封前基材外观保持清洁和干燥。将混合好的胶料灌注于需灌封的器件内

网友AP:
给瞬间电流提供低阻抗导通路径

网友AQ:
最典型的应用就是放大电路中的高低音频控制

网友AR:
需要设置电压钳位电路予以保护D3、N3构成的回路

网友AS:
需要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