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设置SPI_S0=1

楼主(2022-09-04):
/******************************************************************
- 功能描述:IO模拟SPI,读取一个字节
- 隶属模块:SPI模块
- 函数属性:外部,供用户调用
- 参数说明:无
- 返回说明:读到的字节
- 注:很多情况下,SPI是需要有较高的速度的,此函数中不使用任何循环
         结构,如for(;;) while等等,并且使用了位寻址就是为了提高速度
******************************************************************/
/*
unsigned char SPI_ReadByte()
{
SPI_SO=1;

SPI_SCL=1;
SPI_SCL=0;
dat7=SPI_SO;

SPI_SCL=1;
SPI_SCL=0;
dat6=SPI_SO;

SPI_SCL=1;
SPI_SCL=0;
dat5=SPI_SO;

SPI_SCL=1;
SPI_SCL=0;
dat4=SPI_SO;

SPI_SCL=1;
SPI_SCL=0;
dat3=SPI_SO;

SPI_SCL=1;
SPI_SCL=0;
dat2=SPI_SO;

SPI_SCL=1;
SPI_SCL=0;
dat1=SPI_SO;

SPI_SCL=1;
SPI_SCL=0;
dat0=SPI_SO;

return (dat);
}
*/

为什么,要设置SPI_S0=1;
看不明白啊!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51的控制之下的吧

网友B:
51的IO在读取输入的电平时,需要先把IO拉高(就是置1)。

网友C:
是硬SPI还是软SPI,是SPI协议本身的问题还是程序问题?

楼主:
IO口模拟SPI时序。
2楼的回复,我豁然开朗。

网友D:
应该是片选

网友E(2022-12-03):
引用 楼主:
IO口模拟SPI时序。
2楼的回复,我豁然开朗。

请问楼主好厉害是如何豁然开朗的,你自己不是在51上写的嘛?跟这个回复有关系?果然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