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都有什么好的模拟电路书啊??

楼主(2022-09-04):
都有什么好的模拟电路书啊????

网友A:
《Analysis and design of analogintegrated circuits》, P.R. Gray, P.J. Hurst, Lewis and R.G.Meyer. 4TH. 这是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的最经典的教材

网友B:
需要自己仔细推导书中的结论、例子会有很大收获!

网友A: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 Desing》,D.A.Johns, K.Martin,我没详细看过,听说它的的特色是侧重于系统的介绍

网友C:
《CMOS analog circuit design》 2TH. P.E.Allen, D.R.Holberg. 这本书对于实际的工程内容讲述的很好,对于做工程的人来说有很大的帮助! 不过,建议大家尽量看英文原版!中文版翻译不是太好!

网友D:
建议再加上Sansen的Analog Design Essentails和Baker,Sansen合著那本...

网友B:
这几本书挺好的,有时间可以买来好好看看

网友E:
模电经典书籍   呵呵  需要好好消化一下啊

网友F:
建议再加上Sansen的Analog Design Essentails和Baker,Sansen合著那本..

网友G:
对模拟电路不了解呀

网友E:
推荐英文版,其实心中带着那么一点点一丝丝的装b的感觉

网友H:
中文的才好呀

网友I:
ADI的那套不错

网友J:
模电太难懂了

网友K:
模拟电路啊?TI的出品都是可以的

网友L:
你想要电子版还是纸质版啊?其实电子版可以去社区里找找

网友M:
模拟电路看看ADI的呗,他家做的很好

网友N:
电路书建议可以看看TI,然后还就是一定要跟着去做,去搭建去学习

网友O:
网上搜呗,淘宝或者其他网站销售量最高的就可以了

网友P:
我不太喜欢看书,但是之前看过一款TI的电赛给的模拟书籍,很好,估计那种书不能外购,不过建议还是楼主找找关于TI的就行

网友Q:
现在学模拟的是不是有点晚,除非必须要用,否则现在大多数数字电路都支持了

网友R:
模电就买大学教材就行了,入门方便一些

网友S:
感觉还是国外的模电书籍比较有含金量耶

网友T:
你多看看视频就好了,教程很多的

网友U(2022-10-10):
还是建议楼主看视频教学 那个学的比较容易一点

网友V:
很多模拟电路经典书籍都是英文版的 看起来很上头

网友W:
Design of Analog CMOS Integrated Circuits  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作者B.RazavI

网友X:
《基于运算放大器和模拟集成电路的电路设计》(第3版)

Design with Operational Amplifiers and Analog Integrated Circuits

网友Y:
Microelectronic Circuits
微电子电路 作者Adel Sedra Kenneth C. Smith
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主要内容包括:运算放大器,二极管,场效应晶体管,双极型晶体管,单极集成放大器,差分和多级放大器,反馈放大器,运算放大器和数据变换电路;下册主要内容包括:数字CMOS逻辑电路,寄存器和高级数字电路,滤波和调谐放大器,信号发生器和波形整形电路,输出级和功率放大器。

网友Z:
The Art of Analog Layout  模拟电路版图的艺术 作者 Alan Hastings
这本书能帮助你从一个电路 designer的角度来看工艺,又能从工艺的角度来反哺你设计的电路,是一致公认的优秀后端教材。

网友AA(2023-02-22):
LTspice 电路仿真工具也可以用拉扎维的《模拟 CMOS 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AB(2024-04-08):
这个书是中文英文啊

网友AC:
电路模拟工具也可以使用 Razavi 的“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AD:
电路模拟工具也可以使用,拉扎维,“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AE:
电路模拟工具也可用,Razavi,“模拟,CMOS,集成电路设计”

网友AF(2024-07-16):
从定时器为TIM2,从模式选择为门控模式,触发源选择ITR0,开启定时器2中断。

网友AG:
根据实际需求选择用哪种方式

网友AH: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AI:
使能主从模式,触发事件选择为更新事件,不需要开启中断。

网友AJ:
主从定时的方式占用CPU资源少

网友AK:
主定时器为TIM1,通道2配置为PWM输出

网友AL:
中断计数的方式实现简

网友AM: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AN:
都可以产生指定个数的PWM脉冲

网友AO: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