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哪位大神有中颖单片的历程

楼主(2022-09-04):
最近在做AD实验,需要用到中颖SH88F2015L这款单片机,有没有大神有这款单片机AD转换的原始程序啊,求发

网友A:
不知道为什么,网上找到的资料确实不多,你qq搜索代理,问他们去要吧。

网友B:
可以找代理要一下例程

网友C:
#define adc0   ADCON&=~(7<<1)
#define adc1   ADCON&=~(7<<1);ADCON|=1<<1
#define adc2   ADCON&=~(7<<1);ADCON|=2<<1
#define adc3   ADCON&=~(7<<1);ADCON|=3<<1
#define adc4   ADCON&=~(7<<1);ADCON|=4<<1
#define adc5   ADCON&=~(7<<1);ADCON|=5<<1

#define adc6   ADCON&=~(7<<1);ADCON|=6<<1
#define adc7   ADCON&=~(7<<1);ADCON|=7<<1

#define adc_on   ADCON|=1<<7
#define start_adc   ADCON|=1
#define clr_adc_IF   ADCON&=~(1<<6)

void ADC_chushihua()
{
ADT=202;
ADCH=247;
EADC=1;
}

网友D:
当然端口还要配置一下

网友E:
需要中断的话,再配置一下中断

网友F:
中断里面就先clr_adc_IF,再切换通道

网友G:
最后start_adc就行,第一次转换要在主程序里面先设置一个通道,start_adc

网友H:
代理那里啥都有

网友I:
不要用,没资料

网友J:
不是很熟悉

网友K(2022-10-07):
楼主想要采集的信号是多少路的呢

网友L:
其实其主要的部分就是在寄存器的配置那边 可能型号不同 具体的细节会有不同

网友M:
其实adc的资料还是非常多的 可能就是适用于你这个型号的不是那么多,完全可以自己吃透寄存器配置进行相关移植的

网友N:
无非就是选择使用哪种采集方式 然后就进行初始化然后使能就可以了

网友O:
同系列的单片机的adc的程序也是适用的

网友P:
在中断里边需要手动清除这个标志位吗

网友Q:
用同系列的单片机的adc程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