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可以直接配置串口中断的类型?

楼主:
关于图形化管理工具,是否可以直接配置串口中断的类型?

网友A(2022-09-04):
应该可以的。

网友B:
然后就可以设置为发送中断还是接收中断,非常方便。

网友A:
我觉得是可以的

网友C:
直接配置引脚肯定没有问题啊

网友D:
串口的配置怎么可能没有

网友E:
这个是专用的配置工具吗

网友F:
是的 这个挺好用的

网友G:
五楼厉害,不错的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