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驱动电阻触摸屏

楼主(2022-09-04):
不知道从哪里学习,如何学习,也找不到触摸屏学习的相关资料,现在一片迷茫,不知道如何下手,那位大神可以告诉我从哪里可以学习到触摸屏的相关知识吗

楼主:
我这串口屏,迪文家的,有没有人使用过呀

楼主:
买屏都有例程呀。

网友A:
好像就是电阻而已,X,Y方向各一个等效电阻,ADC获取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B:
找迪文客服要,他门有一套资料的

网友C:
既然是迪文串口屏,就问他要通讯指令和例程

网友C:
资料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D:
关键字AR1100, 你到M官网去搜索一下吧..

网友E:
不过, 现在用电阻屏的很少了...

网友F:
电阻屏自己搭个分压量一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简单得很

网友G:
先找一个例程看看

网友H:
什么种类的串口啊

网友I:
触摸屏的资料有很多啊

网友J:
可以先看看现成的程序学习一下

楼主:
屏幕是多大尺寸的啊

网友J:
为什么不用串口屏幕,我现在感觉串口屏幕开发起来很容易了。

网友K:
屏的尺寸多大?触摸屏的控制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L:
资料发上来看看

网友M(2022-10-07):
串口触摸屏的资料还是很多的 毕竟使用的还是非常广泛的

网友N:
现在电阻触摸屏已经很少了 大部分都是用的电容触摸屏了

网友O:
串口屏还是非常好调试的  通讯没有问题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定位的问题了

网友P:
串口触摸屏的驱动不需要用户自己进行编写

网友Q:
无需底层驱动 因为是通过串口进行通讯控制的

网友R:
只需要简单的串口通讯就可以控制这种屏幕的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