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这个报错什么问题

楼主(2022-09-04):
AN, TI, TE, tc, target, RF
报错如下:
*** FATAL ERROR L210: I/O ERROR ON INPUT FILE:
     EXCEPTION 0021H: PATH OR FILE NOT FOUND
     FILE: C:\KEIL\C51\LIB\L51_BANK.OBJ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L51_BANK.OBJ没有找到。

网友B:
你是不是在写翻ROM bank程序啊?

网友C:
L51_BANK.OBJ路径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D:
文件路径设置不对

网友E:
找不到文件路径

网友F(2022-10-07):
在相关路径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文件啊

网友G:
好像是没有找到目标芯片啊  供电正常吗

网友H:
好像是在定义的路径上没有找到文件

网友I:
路径里边并不包含非法文字 说明只是缺少这个文件

网友J:
好像是目标的文件夹还没有建立的意思

网友K:
不是文件缺少 而是目标还未被创建

网友L:
没找到L51_BANK.OBJ

网友M:
路径设置不对吧

网友N(2023-07-26):
没添加文件路径或者路径错误

网友O(2023-09-28):
是路径的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P(2023-10-28):
L51_BANK.OBJ是不是路径不正确

网友Q:
C:\KEIL\C51\LIB\L51_BANK.OBJ这个问题件没有找到